数字卫星电视一个转发器上16个左右的节目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12-06-07):
看有的文章里面介绍数字直播星每个转发器只能调制5-6个节目,但是现在的直播星以中九为例一个转发器上的节目不止5-6个,基本都是几倍如何实现的呢?

是不是同等带宽下符号率越高可以调制的节目就越多呢?又是如何调制与解调的呢?

网友A:
转发器可以承载的最大带宽是有限的,但是不同节目的压缩率不同,有时候一个转发器的带宽是一个标准节目的好多倍。这时候可以利用VID AID装多个节目放在一个信道中,实现多个节目的传播。中9比标准DVB节目多的原因是使用的信道编码不一些样,中九的节目相对而言压缩率也高一些,画质差一点。ABS-S的编码效率也高一些,所以能够传输更多的节目。符号率中含有有效数据和纠错数据部分。有效的部分越大,传输的实际数据量越大。中九信源编码采取MPEG2,信道编码为ABS-S。

网友B:
符号率越高,占的带宽就越多,数据量就越大,带宽=(1+a)*符号频率。调制方式是QPKS或者4PSK。
MPEG2节目通过复用组成,包含多套节目,通过PID来区分,传输加入信道编码,里面加入纠错码,波形成形,变频传输,发射。
解调就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发器可以承载的最大带宽是有限的,但是不同节目的压缩率不同,有时候一个转发器的带宽是一个标准节目的好 ...

哦,原来如此。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以中九为例:下行频率:11880,极化方式: 左旋,符号率: 28800,FEC: 3/4

下行频率是这个转发器频率的起始频率还是中心频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符号率越高,占的带宽就越多,数据量就越大,带宽=(1+a)*符号频率。调制方式是QPKS或者4PSK。
MPEG2节目通 ...

a是不是就是滚降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