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飞思卡尔摄像头寻迹的两轮自平衡小车的设计与制作

楼主(2012-06-07):
                                                 本科毕设
采用卡尔曼滤波对加速度计和陀螺仪进行融合,摄像头OV7260进行自主寻迹。

网友:
很佩服楼主!

不知道楼主能否给些细节照片用来参考,另外想问一下你们的enc-03的外围电路是怎么样的?

楼主:
陀螺仪用的是模拟的ENC-03,外围电路就一个低通滤波和一个放大模块

网友:
LZ刚毕业?
我也想学习做一个求指导啊

楼主:
我这个是基于第七届飞思卡尔智能车大赛的,把电磁传感器换成了摄像头传感器。
其实做起来不是那么得难,关键是陀螺仪和加速度计要稳定,然后就是控制算法和参数的整定了

网友(2012-09-11):
能向你请教下关于平衡车吗?QQ:386680206

网友:
有时间搞个光电的,哈哈

网友:
工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

网友A(2013-04-20):
摄像头识别是利用什么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识别是利用什么实现的

就是一般的点阵数字摄像头

网友(2013-07-28):
直立控制程序是放在中断还是主函数啊,放中断的话摄像头处理时间太长会不会影响直立?

网友B:
我也做了一个和你一样,只是我用的不是卡尔曼滤波,网址链接发不了,你自己去优酷搜索“直立摄像头飞思卡尔智能车1.2米每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做了一个和你一样,只是我用的不是卡尔曼滤波,网址链接发不了,你自己去优酷搜索“直立摄像头飞思卡尔 ...

哥们,我也做了个自平衡车的移动控制,但是没加摄像头。我想加个摄像头,可以告诉我下你QQ吗?或者加下我274890853

网友:
楼主一起交流一下    我是想请教您一些关于摄像头数据采集和处理的一些问题    方便的话加我QQ:274418467

网友(2013-11-09):
楼主能不能共享点资料呢。很感兴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做了一个和你一样,只是我用的不是卡尔曼滤波,网址链接发不了,你自己去优酷搜索“直立摄像头飞思卡尔 ...

你好,问下你陀螺仪是用什么型号的?

网友:
高瞻远瞩啊

网友:
我正在做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基于第七届飞思卡尔智能车大赛的,把电磁传感器换成了摄像头传感器。
其实做起来不是那么得难,关 ...

哥们,请教你一下,姿态检的中断和摄像头的中断你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不错,这个模块很常用

网友:
我去。。。楼主一年多前就知道了这届的题目。。

网友(2014-03-20):
引用 网友C:
你好,问下你陀螺仪是用什么型号的?

飞思卡尔要求的,ENC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