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看看,图像噪点。

楼主(2012-06-07):
DSP做图像采集,输出到LCD显示。SENSOR模组是买的市场上现存的,SENSOR模组测试过没问题,模组输出到我们板子,经过我们板子/图像信号滤波/垂直、水平信号分离/信号放大/再到AD转换这块引起图像噪声干扰。图像一定亮度的地方在LCD显示噪点均匀分布,比较暗的地方没噪点,比较亮的地方也没噪点。请高手帮忙分析下原因。

网友A:
小声说,可能是电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声说,可能是电源问题

SENSOR模组供电测试波形没问题,AD供电也没问题。请前辈帮忙分析除供电以外的问题。

网友:
一个感光元件的成像质量,还有可能的原因,LZ你自己都说了“噪声干扰”。
仅一张图片实在没办法判断问题的原因。

买的谁家的图像传感器模块,就去找厂家的技术支持……这是最快最有效的办法。

网友:
我感觉也是 图像传感器的问题

网友:
这些噪声点也太有规律了   有可能是数字信号处理部分造成的    找个纯色的 白 红 绿 蓝 黑 看看吧

楼主(2012-08-26):
谢谢几位热心网友的分析,问题终于解决。数字部分元器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