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4 调试M051,怎么在watch里直接现实变量?

楼主(2012-06-07):
RT:keil 4 调试M051,怎么在watch里直接现实变量?而 且好多寄存器也是无法现实到watch,知道怎么设置的哥们说一下。这里先谢了

网友(2012-10-12):
程序优化等级降到0试试~

网友:
还是不行。。。。。

网友(2012-11-13):
不知道,,我现在在用官方例程测试串口,,结果就是不对。。收到的数据是乱码。你测试的怎么样?

楼主:
我还没测试到那一步呢

网友A:
查看一下启动代码里的时钟配置和串口波特率分频器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一下启动代码里的时钟配置和串口波特率分频器的设置。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