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初学 舵机驱动程序哪里有问题请指教

楼主(2012-06-07):
#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js ;
unsigned char jd,ss ;
sbit          pwm=P1^1;

void Time0_Init()
{
        TMOD= 2  ;
        IE=0x82;
        TL0=155;
        TR0=1;
}
void www()interrupt 1
{

   if(jd<js)           设定值与计数比较
   pwm=0;         如果,js>jd
else
    pwm=1;       如果  js < jd

        if(ss<js)    判断是否到20ms
        js=0;

        else
        js++;

}
void main()
{
   js=0;
   jd=15;    角度值
   ss=200;          200x100us=20ms
   Time0_Init();
   while(1)
   {

   }
哪里有错?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