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传感器ACS712ELCTR-30的问题

楼主(2012-06-07):
我要测量一电流大小 就用到ACS712ELCTR-30这款霍尔传感器 要测的电流大小大概是20A 按道理我认为用这个是没问题的

这是datasheet里写的 但器件买回来发现是8 pin soic分装的 虽然是2个管脚输入的 但这么小的管脚通20a电流会出问题吗?难道又要换回康铜丝了?
下面是ACS712ELCTR-30datasheet

网友:
既然人家过了认证,你就不用怀疑,直接使用,眼见不实呀 用了才知道

网友A:
我准备用这个5A的型号。
我也觉得怪怪的,30a的电流,就是用铜线也要很粗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准备用这个5A的型号。
我也觉得怪怪的,30a的电流,就是用铜线也要很粗了啊 ...

这个就几mm,所以没事的,用过20A的,设计好焊盘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几mm,所以没事的,用过20A的,设计好焊盘就可以

请问设计焊盘是要注意什么?

网友C:
做个大焊盘,把两个脚一起焊上去,多挂点锡膏

网友D:
我用过这玩意儿,效果很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个大焊盘,把两个脚一起焊上去,多挂点锡膏

基本是这个意思,把引脚的焊盘窗口开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过这玩意儿,效果很渣……

能详细介绍下吗?本来想用互感器,但是体积比较大,要测很多路电流。

网友E:
求用过的前辈,指教下。用这个IC的注意事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用过这玩意儿,效果很渣……

很多客户把这个当成互感器,想得到互感器的效果。嗨,也不比比差多少钱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客户把这个当成互感器,想得到互感器的效果。嗨,也不比比差多少钱呢。 ...

主要是这玩意儿能测直流,这点比互感器好点
不过感觉要测得准还是的闭环霍尔或者放大器

网友(2012-10-03):
效果这么不好,看来不能用啊。

网友(2015-10-19):
引用 网友E:
求用过的前辈,指教下。用这个IC的注意事项

同问,还有1 2PIN与3 4PIN的最大耐压多少?

网友:
这芯片用得心虚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几mm,所以没事的,用过20A的,设计好焊盘就可以

20A没问题吗?你是用在多少V的电流?

网友:
我用过没问题,大电流焊盘要设计好。 而且交流也能测的。因为零电流是2分之一电压输出。因为不是闭环霍尔 芯片附近不要有其他磁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20A没问题吗?你是用在多少V的电流?

电流采样两端是mV级别压差啊,耐压的问题是和另一边胡距离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