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阻PT10 PT100 Cu50 Cu100电阻转温度程序

楼主(2012-06-07):
几年前做过程信号校验仪,其中一个功能的51程序,热电阻值转为温度,欢迎大家测试
温度换算为电阻,90温标已有公式,就不多说了
下一步再贴出8种热电偶温度转毫伏,毫伏转温度的程序,敬请期待
/*******************************************************************************
*函数描述:PT10&PT100 Cu50&Cu100 热阻转温度
*输入变量:R 热阻阻值
          type热电阻类型 0 PT10
                                 1 PT100
                                 2 Cu50
                                 3 Cu100
*返回变量:float T 温度
*******************************************************************************/
float RtoT(float R, uchar type)
{
        uchar R0;  // 热电阻0度时阻值
        float T, tmp, min, mid, max;
        float x, y, z;
        float d = 3.9083/1e3, b = -5.775/1e7, c = -4.183/1e12;

        if(type <= 1)
        {
                if(type == 0)
                {
                        R0 = 10; min = 1.852; mid = 10; max = 39.049;  // Pt10
                }
                else
        {
                        R0 = 100; min = 18.52; mid = 100; max = 390.49; // Pt100
            }
                if(R>=mid && R<=max)
                {
                        y = sqrt(d*d - 4*b*(1-R/R0));
                        T = (y-d) / (2*b);  // 得出温度
                }
                else if(R<mid && R>=min)
                {
                        x = 0; y = -100; z = -201;
                        tmp = R0*(1 + d*y + b*y*y + c*(y-100)*y*y*y);
                        while(fabs(tmp-R)>=0.007)
                        {
                                if(R > tmp)
                                {
                                        x = x; z = y;
                                        y = (x+y)/2;
                                }
                                else
                                {
                                        x = y; z = z;
                                        y = (y+z)/2;
                                }
                                tmp = R0*(1 + d*y + b*y*y + c*(y-100)*y*y*y);
                        }
                        T = y;  // 得出温度
                }
        }
        else
        {
                if(type == 2)  // Cu50
                        R0 = 50;
                else           // Cu100
                        R0 = 100;

                x = 150; y = 50; z = -50;
                tmp = R0*(1 + 4.289/1e3*y - 2.133/1e7*y*y + 1.233/1e9*y*y*y);
                while(fabs(tmp-R)>=0.007)
                {
                        if(R > tmp)
                        {
                                x = x; z = y;
                                y = (x+y)/2;
                        }
                        else
                        {
                                x = y; z = z;
                                y = (y+z)/2;
                        }
                        tmp = R0*(1 + 4.28899/1e3*y - 2.133/1e7*y*y + 1.233/1e9*y*y*y);
                }
                T = y;
        }

        return T;
}

网友:
顶起来,LZ贴出点51汇编就最好了

网友:
楼主顶起来,下一贴何时出啊???等学习

网友:
期待lz出K型的mV与温度的拟合公式

楼主:
将在下周末开新贴出8种热电偶温度转mV,mV转温度间的换算
关于冷端补偿,冷端温度换算成对应热偶mV值,然后与测出热偶mV相加,最后算出温度
手头没有90温标小册子,记得当时是根据90温标上的公式计算的

网友:
记得当时做PT100 温度检测的时候是对照数据表格,用MATLAB 拟合的温度曲线 ,一条插值的,一条线性的。但是计算完送到数码管就不行了都乱码。然后偷懒又弄的查表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将在下周末开新贴出8种热电偶温度转mV,mV转温度间的换算
关于冷端补偿,冷端温度换算成对应热偶mV值,然后 ...

90温标的册子是什么?

楼主:
就是一本手册而已,网上应该有卖的

网友A(2012-09-28):
CU50那一段不行......
会死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CU50那一段不行......
会死循环。

Cu50哪个温度点,会死循环

网友:
引用 楼主:
Cu50哪个温度点,会死循环

所有的阻值进去都出不来了,PT100的程序相当好。你随便拿个值进去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Cu50哪个温度点,会死循环

  if(R > tmp)

                        {

                                x = x; z = y;

                                y = (x+y)/2;

                        }

                        else

                        {

                                x = y; z = z;

                                y = (y+z)/2;

                        }

这里的“x = x;”“z = z;”是什么作用?浮点的运算不是很懂。

网友:
用你一段PT100的代码,多谢你的分享!

楼主:
想 x = x; 这种代码是多余的
Cu50转换没有问题呀

相关链接:8种热电偶温度转换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2347-1-1.html

网友:
你写的关于热电偶的代码,我对着http://srdata.nist.gov/its90/main/
这个网站能看的懂,就是热电阻为什么这么写,公式的出处是哪里不是很明白。

网友:
楼主能贴出信号校验仪的完整程序学习一下吗,

网友:
嗯,这个要好好学习

网友(2012-12-18):
应用试下

网友(2013-01-19):
定楼主,热电阻值转为温度

网友(2013-03-04):
用到pt100部分  效果非常好

网友(2013-12-04):
标记,不错的说

网友(2014-08-12):
mark,多类热电阻计算程序

网友:
一直用查表发,换这个试试

网友(2014-09-30):
感谢分享,刚准备做温控器,参考参考

网友(2014-12-22):
总感觉 就PT100可行  其他都不行啊

网友:
你好 你的 线性拟合公式 出了问题 就PT100 可以用  请问你 是 如何拟合公式的呢C:\Users\wensnj\Desktop\A.png

网友:
再发一次 图片 楼主 你看下

网友(2015-01-26):
引用 网友A:
CU50那一段不行......
会死循环。

请问 CU50 热电偶转化公示   你有吗

网友(2018-07-09):
正好在用pt100, mark

网友(2020-05-04):
正需要的资料,谢谢楼主提供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