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流大或MOS管开关频率太高致电源噪声大,找原因?

楼主(2012-06-07):
1.如图是一个给12V充电电路图:

2.控制MOS管的周期定在40ms,测定单片机管脚输出脉冲波形正确而且波形很好,但是提高到周期为1ms(1KZ)或2ms(500HZ),蓄电池两端电压起伏比较大,

用示波器测蓄电池两端波形,看到有很多毛刺,而且MOS管有肃叫声,当充电电流小时,用镊子将MOS管的输入输出短起来,居然叫声消失了,波形也好转了,

不知到啥原因;当控制周期为1ms时,但充电电流较大时(应该也不大,24AH的电池,充电电流1A),蓄电池两端电压起伏比较大,从示波器上看波形晃动大,不稳定,感觉单片

机AD采样肯定也不准确;为啥开关频率稍微高点还不行呢?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谢谢!

3比较乱的波形

4正常波形是这个样

楼主:
刚才有网友告诉我,充电式,不要去读取AD值,但是也有个问题,噪声这么大,单片机实际能否正常工作

网友A:
换XL4001吧 LZ你搞的特复杂 成本还未必就低 还不稳定

网友B:
充那么快没有意义的,电池能响应那么快?

脉冲充电方式,不要在充电时测量电压,要等电池电压回落下来之后再测。电压回落是需要时间的,频率提高得太多会等不到电压回落完毕,也就没意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充那么快没有意义的,电池能响应那么快?

脉冲充电方式,不要在充电时测量电压,要等电池电压回落下来之后 ...

花生大师  那测量那些脉冲充电的 电流  应该是取 平均值(就是经过电容滤波变成直流后)呢?还是测量在充电时候的电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花生大师  那测量那些脉冲充电的 电流  应该是取 平均值(就是经过电容滤波变成直流后)呢?还是测量在充 ...

当然是测充电时的电流了。也不知你的是什么电池

楼主的似乎是铅酸电池,比较好方法的是脉冲充电,不过俺也没弄过铅酸电池的脉冲恒流充电,镍系的倒是弄过。
一般都是几秒的充电时间,加上充电时间的1/4~1/5的停止时间。具体的时间还得看电池。

如果是用恒流限压的方式,也没必要测电流~~~

网友C:
好像也就是铅酸电池 才搞这个脉冲充电的吧  我就是想了解下 我看修车的那里  给电池充电的 就好象是一个变压器出来的 电  直接接电池上充的了,想DIY个电流检测 ,不滤成直流电压 ,应该怎么采集啊 ?

网友D:
铅酸电池最好充电方式是脉冲充电。横流脉冲或恒压脉冲都无所谓,充电时候的电流检测是个比较麻烦的事情。只能测到平均值的,另外修车的家伙给铅酸充电就是变压器出来后用4个二极管整流就对接电池的,不要滤波电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XL4001吧 LZ你搞的特复杂 成本还未必就低 还不稳定

我的这个有单片机在里面,可以做很多功能。

你那个我查了芯片XL4001,从原理图上可以看出,就是一般的恒压或横流充电,属于简易充电型。

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据说我国的很多铅酸蓄电池,大都是充坏了的,不是用坏了的,所以我特地研究了一些蓄电池充电方法,发现脉冲充电是最好的,能够最大限度的延长它的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那么快没有意义的,电池能响应那么快?

脉冲充电方式,不要在充电时测量电压,要等电池电压回落下来之后 ...

我觉得这个里面有一些经验,我查了很多文献资料,没有查到充电脉冲频率的大小对电池充电效率和电池寿命的影响,好像设计者基本是自己随便定周期。

但我觉得对这个系统(就单片机和蓄电池考虑)应该有一个合适的值,充电脉冲频率太高肯定不行,就AVR或51老型号,本身运行就慢,比如DSP或STM32等就可以快一些;

这个合适值不晓得是什么数量级的,比如可以1ms,5ms,10ms,20ms,40ms等等,还有密封铅酸蓄电池和胶体电池究竟选用频率高点好,还是低点好,具体在哪些数值,我觉得这里面都有一些学问

的。

针对你说的脉冲充电,不要在充电时测量电压,这个肯定的,但是停止充电后,延长多少时间再读取AD值呢?这个延长时间越长,蓄电池电压下降越多,特别是接近浮充电压,也就是快充满那

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也就是铅酸电池 才搞这个脉冲充电的吧  我就是想了解下 我看修车的那里  给电池充电的 就好象是一个变 ...

对的,锂电池好像都恒压充,比较好搞,你不要看修车店里那种弄法,那个是乱整的,使自己的产品用电池充电时,不能这样弄。否则三保受不了的。

要测充电脉冲电流得查些资料,估计也不太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铅酸电池最好充电方式是脉冲充电。横流脉冲或恒压脉冲都无所谓,充电时候的电流检测是个比较麻烦的事情。只 ...

能告诉我充电脉冲周期一般多大,可以或者合适呢?

我买过两个充电器,脉冲充电,12v的蓄电池在充电电压小于13.8V时,充电脉冲周期为40 ms,有39.5ms充电,500us间隙;买的充电器可以选择充密封铅酸电池和胶体电池,结果选了后,充电

脉冲没有变化(蓄电池电压在12.3V时),于是我对该充电器的质量表示了怀凝;据说胶体电池充电频率高一些对充电效率和延长蓄电池的寿命更好。

网友:
脉冲充电  电压,电流检测真的是个不小的问题。。。。。 没想到好办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这个里面有一些经验,我查了很多文献资料,没有查到充电脉冲频率的大小对电池充电效率和电池寿命的 ...

铅酸电池····这里有篇文章,俺就不费手指头了。。
产品设计最终还是折中——充电速度要快,而且要尽量延长电池寿命。

如果不用恒流方式,就必须在充电时间内检测电流了,充电电流越大,析气的速度也越快,可惜不能检测到电池内部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铅酸电池····这里有篇文章,俺就不费手指头了。。
产品设计最终还是折中——充电速度要快,而且要尽 ...

如果用的是恒流充电 也是脉冲恒流吧? 就是 在高脉冲的时候 电流是恒定的 ,这个就需要闭环控制了. 如果用开环控制的话 就要用采集电流(高脉冲的时候的电流,不是平均值)来判断, 脉冲电流是否过大?,要这样的话 ,那脉冲的频率不能太快吧?太快 都反应不过来了.

网友(2013-10-11):
好帖子,有帮助,果断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