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玩串口,觉得界面好土,怎么修饰一下啊。

楼主(2012-06-07):
如题。。。拜托各位了。指条路呗

网友:
万用表也挺土的,也修修?

网友:
最大化,然后,给显示器贴副对联,这不很潮吗?

楼主:
吧界面美化一下呗。哪怕变个颜色也好啊

网友A:
你自己编一个呗。网上有做串口助手的书的。你看看,自己编个。VC6.0就可以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编一个呗。网上有做串口助手的书的。你看看,自己编个。VC6.0就可以编了。 ...

我都做好了,只是感觉俗了点

网友:
卖点: 换肤。脚本lua或python绑定,自定义绘图,协议解析,自动执行,其他特殊支持AT命令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做好了,只是感觉俗了点

俗不是主要的,咱不是搞美工的,咱是搞技术的,效果达到就好了

网友B:
直接使用Skin++  或者其他第三方皮肤控件完成

可以参考我的:
http://www.amobbs.com/thread-4980028-1-1.html

网友C:
看我做的,C#,CAN IAP批量更新AVR的代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直接使用Skin++  或者其他第三方皮肤控件完成

可以参考我的:

你的那个代码不能下载了,能重新上传一份吗?多谢了

网友:
labview做一个嘛,
这个感觉不错的

网友(2012-07-09):
引用 网友D:
你的那个代码不能下载了,能重新上传一份吗?多谢了

现在可以了

网友E:
哈哈,把楼主的照片头像放上,很好的修饰__@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把楼主的照片头像放上,很好的修饰__@

不可以调戏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使用Skin++  或者其他第三方皮肤控件完成

可以参考我的:

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我做的,C#,CAN IAP批量更新AVR的代码

搞的不错,开源不?

网友:
给你指条路,美化的话,先用ps画些背景,按钮之类的位图,之后贴到你的程序上就行了,如果要考虑贴图速度的话,不要使用MFC中的什么按钮控件,直接用坐标来判别之后发送自定义消息,这样最快,当然,如果你在电脑上运行,随便怎么都可以!

网友:
皮肤软件,或者自制控件都能美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