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结合分析一下电机波形

楼主(2012-06-07):
先简单介绍一下怎么控制的,电机是2相四线电机,步距角是0.9度,供电电压24V,电流0.6A。相位端PHASE是控制输出端OUT1和OUT2的相位,VREF端控制输出电流大小,单片机通过一片四路输出的DA芯片对VREF端链接,程序通过1024细分对VREF进行操作,下面是我测的电机波形,我对图中的波形提出一些问题,希望大家帮我解答

疑问: 1.图2中可以看出,我这个驱动电压应该是12V吧,但给的电机数据手册写着是24V,是不是绕组两端的驱动电压变成24V的话力矩会大大加大?
          2.图3、4、5是不同速度下VREF端的波形,从图3、4的速度慢时的波形可以看出是经过细分的,但图5的速度最快时,我就觉得有个问题,这张图可以看出根本没有细分的过程,这样的话电机运转的时候不是会有更大的噪音吗?
         3.图6中的波形,本来是想通过测SENSE端的电压来得出通过绕组的电流波形,但是为什么测到的波形是这样的,因为本来就是想测一下电流多大了,因为不能超过电机最大电流,看能不能再增大电流。最主要的是我想问一下绕组的电流应该就是对这个驱动芯片的细分控制的波形一样的吧?VEEF端是正弦波波形进行细分控制的,绕组的电流波形也应该是这样的吧?
          4.图7中是接入电机时电机不运转的波形,为什么不运转时也有波形,而且跟不接电机时的波形完全不一样,频率很高,而且一直在抖动,这个波形是什么波形,是绕组自身的吗,同样,图8是电机运转的时候的波形,也差不多这样

最后还有一个现在调试碰到的问题:在速度最快运转时,起动过程会有堵转的现象,然后又按正常的速度运行着,这是不是在起动过程中速度过快导致的,但是其他速度情况下的起动频率都是一样的,如速度1和速度2就没有这种现象,速度3运转时在起动过程中就发生这种现象,我之前已经通过改变SENSE端的电阻来增大驱动电流有所改善了,但还是没完全解决,大家帮我想想还有什么可能情况?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各位大侠解答一下

楼主:
再顶,哪位知道的回答一点也行阿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呢,是我的问题太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