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Studio 5.0 在线仿真时变量值不可修改

楼主(2012-06-08):
PS:用AVR Studio 5.0,仿真器 JTAGICE mkii  ,在线调试时发现有许多变量一直保持初始化的值,但单步调试(包括设置断点)确认已修改了相应的变量值。这根本无法调试了,有人遇到这种情况吗?求指教!

网友:
5.0目前还没有用过哦,我使用的是IAR-AVR,调试也在IAR-AVR里面进行的,只是下载程序时菜使用STUDIO 4.19哦,

网友:
5.0支持的编程器很少,大家都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2013-01-13):
请问一下LZ你是如何仿真的,我搞了几天都没有搞懂呢!能否指导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