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和大家探讨一下malloc函数

楼主(2012-06-08):
  大家好:
我们都知道malloc是用来开辟内存空间的,而且是堆内存的空间,在PC机上编程是有堆内存和栈内存的区别的;但是如果我们是在51单片机中编写程序的,那么这malloc是开辟哪里的空间呢,ram的data区呢,还是xdata(如果有xdata的情况),还是先data和xdata都可以,看那里有空间?在51单片机编程中,是否也有堆内存和栈内存的区分,如果有是怎么区分。

网友:
我也来和大家调探讨一下,我就是搞不清这Keil究竟把堆放在什么地方了。

网友:
一般来说我们在程序里定义的变量都是存放在RAM里的,在定义变量前加const是就刚在ROM里了
RAM区包括单片机本身的RAM和我们外扩的RAM,xdata应该是放在外扩的RAM
一般来说芯片的寄存器和堆栈都是放在RAM的低位空间,具体在什么位置要看芯片手册

网友:
这叫探讨?连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理解都没有,求助就求助

网友:
看keil帮助手册,
void xdata *malloc (
  unsigned int size);   /* block size to allocate */
申请内存区域应该在xdata区

网友A:
有个初始化函数的,你搜索init_mempool

int_mempool(void_MALLOC_MEM_*pool,unsigned int size)
第一个参数表示起始地址,第二个参数表示可分配内存的总大小。

网友:
UCGUI的内存管理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初始化函数的,你搜索init_mempool

int_mempool(void_MALLOC_MEM_*pool,unsigned int size)

6楼正解!

网友:
今天刚看了Keil 的手册,里面关于动态内存管理的部分。keil帮助文档中:
#include <stdlib.h>

void init_mempool (
  void xdata *p,        /* start of memory pool */
  unsigned int size);   /* length of memory pool */
第一个参数已经明确指明了外部RAM。如果没有实现自己的内存管理函数的话,就是在xdata 里的了。另外Keil文档也说了,对于长时间运行的系统来说,不建议用动态内存,因为频繁地申请和释放内存必然导致内存碎片,最后很可能找不到可用的内存了。  6楼说的是。

网友:
我之前用过。
在KEIL工程中把一段外部RAM不用,然后初始化POOL到这一段使用。
但后面发现有的时候会出莫名其妙的问题,也有可能是我程序的问题,没去深究。
就自己做了一个简单的,但就是建几个长度不一样的数组去分配,有点死,不过至少没出问题

网友:
   那用const的好处倒是不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