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A USB 识别问题!

楼主(2012-06-08):
各位大神,我用CY7C68013A 与FPGA 一起 做在核心板,核心板为6层,然后通过接插件上下连接,USB 走线比较粗 12mil ,也靠的很近,没有焊接EEP, 到现在,还识别不到USB,

麻烦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
没玩过,晶振啥的都没问题吧?还有那个USB那两根线没反吧?

网友:
如果usb那两根线没反接的话建议把晶振那里的电阻摘掉试试,如果还是不行可以尝试摘到EEPROM,还有我觉得保留管脚和唤醒管脚那里的电阻结构不对(只是凭印象感觉)。

网友:
我用的核心板,没出过问题。。看看设备管理器里有没有未识别的设备。

网友(2012-11-29):
晶振的电容是不是太大了?
建议换12pF试试。

网友:
假如USB布线太长,直接切掉用飞线试试,USB是差动线,假如是布线错误可能会无法侦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