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串口助手通信导致电脑蓝屏如何解决

楼主(2012-06-08):
串口通信经常导致电脑蓝屏,求解决方法

网友:
同求啊,蓝屏无数啊·····

网友:
是用USB转串口吗?若是90%是装接头质量问题

网友:
用的是USB转串口吧,里面应该是PL2303芯片,这很热容易使电脑蓝屏,换一个版本的驱动程序就行了。

楼主:
嗯嗯,USB转串口。换个驱动程序吗??

网友:
最好用CH340 CH341的USB转串口芯片。

网友:
PL2303吗?PL2303不稳定,波特率太高了不行,用115200 10次9次会蓝屏,降低波特率看看。
试过很多线不通驱动,个人感觉超过56000了就不太稳定,开始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