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E1低功耗详解

楼主(2012-06-08):
NORDIC最新推出
nRF24LE1= 2.4GHz + Flash 51+ADC +DAC + I2C + PWM+UART+SPI..
nRF24LE1采用了Nordic最新的无线和超低功耗技术,在一个极小封装中集成了包括2.4GHz无线传输,增强型51 Flask高速单片机,丰富外设及接口等的单片Flash芯片,是一个综合了性能及成本的完美结合,很适合应用于各种2.4GHz的产品设计。
应用
无线鼠标,无线键盘,无线摇杆   玩具,RFID,无线遥控,医学参数监测   无线语音,工业控制及无线数据采集
主要特性
■内嵌2.4Ghz低功耗无线收发内核nRF24L01P,250 kbps, 1 Mbps,2 Mbps空中速率
■高性能51内核(12倍工业标准51速度),16 kbytes Flash, 1 kbyte data RAM, 1 kbyte NV data RAM
■具有丰富的外设资源,内置128 bit AES硬件加密,32位硬件乘除协处理器,,6-12位ADC,两路PWM,I2C,UART,硬件随机数产生器件,WDT,RTC,模拟比较器…
■提供QFN24,QFN32,QFN48多种封装,提供灵活应用选择
■灵活高效的开发手段,支持Keil C,ISP下载,是开发无线外设,RFID,无线数传等有力工具及平台
2.4G芯片 NRF24LE1采用了NORDIC最新的无线和超低功耗技术,在一个极小封装中集成了包括2.4G无线传输,增强型51 FLASH高速单片机,丰富外设及接口等的单片FLASH芯片,是一个综合了性能及成本的完美结合,很适合应用于各种2.4G的产品设计。
NRF24LE1=2.4GHz+Flash51+ADC+PWM+I2C+RTC+WDT+RNG+AES+ +COMP+UART+SPI….
应用:无线鼠标,无线键盘,无线摇杆,PC外设,玩具,RFID,无线遥控,医学参数监测,线数字语音,工业控制及无线数据采集
主要特性:1、 内嵌2.4GHz低功耗无线收发内核NRF24L01+, 250kbps, 1Mbps,2Mbps空中速率2、 高性能51内核,16kbytes Flash,1Kbyte data RAM,1Kbyte NV RAM3、 具有丰富的外设资源,内置128bit AES硬件加密,32位硬件乘除处理器,6-12位ADC,两路PWM,I2C,UART,硬件随机数产生器件,WDT,RTC,模拟比较器4、 提供QFN24,QFN32,QFN48多种封装,提供灵活应用选择5、 灵活高效的开发手段,支持Keil C,ISP下载,是开发无线外设,RFID,消费产品,无线数传等有力工具及平台。
带Gazell协议
Gazell协议是NORDIC专为2.4G无线桌面和其他无线应用设计推出的无线通信协议,配合NRF24LE1/NRF24LU1P使用,客户可以专注于应用设计,无需花费大量的精力在无线链路上。低功耗Gazell协议是低功耗协议,可设计为纽扣电池供电的应用。抗干扰性Gazell协议完成自动跳频及抗干扰的无线通信,具有在复杂环境下优异的抗干扰性能。低延时Gazell协议充分利用NRF高速通信的特性,具有低延时特性,特别满足PC周边及其他应用。高安全性Gazell协议具有AES 128bit 高强度加密,确保数据传输的安全可靠。简单易用Gazell协议以源代码或库的方式提供,可与NRF24LE1及NRF24LU1P无缝连接,应用极为方便,例如发送数据时用户只需调用发送函数,协议自动完成跳频及抗干扰无线传输,无需用户干预。

网友:
lz可以上点Gazell协议的资料不,低功耗还能跳频的协议,感兴趣的人应该比较多

不知道是否可以用在nrf24L01上

楼主:
GAZELL协议目前不能用在NRF24L01P上,这是NORDIC专为NRF24LE1和NRF24LU1P等高度SOC芯片研制的协议

网友A(2012-07-16):
LZ有关于GAZELL协议的资料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有关于GAZELL协议的资料不啊?

GAZELL协议是已经烧录在NRF24LE1芯片里的协议,用的时候不用去理会的,资料没有,NORDIC官方也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资料
不好意思啊

网友:
我现在找到一个,还没有细看,但看着还可以,就传上来哈

网友:
mark一下24lE1

网友B:
在待机模式下,外设还会正常工作么??我设置为待机模式时,外设还是会工作的呀!!!

网友(2012-11-12):
引用 网友B:
在待机模式下,外设还会正常工作么??我设置为待机模式时,外设还是会工作的呀!!! ...

先把外出关闭后再进入待机模式 用的时候从新开启就可以了

网友(2013-08-05):
nrf24LE1专用烧录器 编程器 下载器
有需要的请看
shop36465912 taobao com

网友:
我想问问这个芯片的价格,大家知道吗?

网友(2013-09-24):
无线模块

网友:
mark  NRF24LE1

网友C(2014-04-16):
在接收状态功耗很高,十几个mA,进入待机模式也降低不了多少,有没办法降低这个接收功耗?

网友(2014-11-19):
不知道会不会像24l01一样有什么丢包之类的问题!

网友(2015-09-17):
引用 网友C:
在接收状态功耗很高,十几个mA,进入待机模式也降低不了多少,有没办法降低这个接收功耗? ...

目前在做,就是不知怎么降低接收功耗,想到的方法只有,定时唤醒了

网友:
我拆解的罗技M705鼠标,一节AA电池用了2年多还没有用完,里面用的也是nrf24l01
可见低功耗方式应该还可以做的不错!

网友(2020-04-11):
这芯片是不是很容易挂掉?家里两个罗技M235用着用着就不行了。拆开看了下用的就是这芯片,简单测了下供电什么的都正常,就是死活联不上了。

网友:
24le1现在多少钱?

网友(2020-12-09):
LZ,有个疑问,为啥我看DEMO还是要设置通道,难得说基于设置的通道进行跳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