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是神马DC-DC,外围电路很简单

楼主(2012-06-08):
一直想找这样的IC,一直没找到,当看到的时候,不认得是啥型号,悲催

我第一眼看到这个电路,感觉电流小,电压不会太稳, 系统会有二级稳压,结果系统没发现有其他稳压器件,返回来在用示波器测量,发现电压很稳定,工作电流竟然1A,不发烫

这IC体积和样子很像817光藕

网友:
可惜你这个不带隔离的。

一般模块DCDC都是带隔离的。你这个只能算是稳压电源,类似LM2575之类

网友A:
to楼上,LM2575也算DCDC!和隔离不隔离没有关系。
到地你那个PCB上面有没有开关管和续流二极管???,如果都没有,可能是内部集成了MOS,效率很高的话,很可能是同步BUCK。

楼主:
to 楼上  : 开关管是内嵌的,外部有二极管

网友:
楼主:IC型号6610?

网友:
看lz这图,难道是zlg的485 hub里面的电源电路?

我记得那是我现在见过的唯一一个4个脚的dcdc芯片,求证

网友:
这个芯片已经停产,是三肯的SI01,我曾经使用过,芯片非常好用,简单。楼上的,“看lz这图,难道是zlg的485 hub里面的电源电路?”哈哈哈!看来ZLG的东西也有人拆。

网友:
以前我也找过,http://www.ourdev.cn/thread-5402281-1-1.html

楼主:
to 7楼:
ourdev是藏龙卧虎的地方,果真是三肯SI01,既然停产了,那代替品又是哪款啊

楼主:
to 8楼:你那朵莲花标志的LOGO是美国通用电子,已经被vishay收购了

网友:
这么好的芯片为何会停产?

网友:
有具体的pdf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楼上,LM2575也算DCDC!和隔离不隔离没有关系。
到地你那个PCB上面有没有开关管和续流二极管???,如果 ...

嗯。我的意思是,很多地方用DCDC都是需要隔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