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20可以把程序存放在外部Flash如25系列IC中么?

楼主(2012-06-08):
如题,这是假设程序有上百KB的情况,另外顺便问一下,有可能扩展RAM不?在1024+256 两段RAM都不够用的情况下.

网友:
51系的没这个用法。必须是并口扩展存储器才可存程序外置

网友:
不限麻烦,不考虑寿命, 把内部flash 运行了 然后擦了 外部读进来,写进去 然后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