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THS5651这款芯片没

楼主(2012-06-08):
求用过THS6551这个10位并行DA芯片的亲给分享一下资料呗?

网友A:
这是哪个公司的片子?貌似真没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哪个公司的片子?貌似真没资料

ths应该是ti的吧!

网友B:
我的FPGA开发板上就是这个DA,可以跑100MHZ。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FPGA开发板上就是这个DA,可以跑100MHZ。

LZ说的貌似不是这个型号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LZ说的貌似不是这个型号吧?

是啊。THS565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THS5651

晕死,lz标题和内容里的型号不一样……难怪ti官方都查不到!哈哈!

楼主:
是我打错了,我要问的是THS 5651 这款芯片,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FPGA开发板上就是这个DA,可以跑100MHZ。

给分享点相关资料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FPGA开发板上就是这个DA,可以跑100MHZ。

请问一下,你的板子上在DA芯片(ths5651)后面连接的运放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原理图是THS4001,但是我没有这个,用的OP37.

网友B:
这是我的原理图。

网友(2012-08-20):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的原理图。

我用的电路图和你的基本一样 ,不过我用的icl7600电压转换,运放用的ths3001.出来的波形基本不像。我的daclk是直接连到fpga上的也没有分频。请问你的da的时钟有没有分频啊。我现在正在调试   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