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音响的请进,测试一下你的听力

楼主(2012-06-08):
很多发烧友都坚信自己有一对金耳朵,声称自己能听到接近20KHz的声音,有人甚至说自己能听到超声波,我觉得很好奇,于是做了一些测试文件

以下文件都是2秒时长的16bit/44100sps音频文件,频率分别为:15KHz、15.5KHz、16KHz、16.5KHz、17KHz、17.5KHz、18KHz、19KHz,20KHz,还有一个21KHz的超声波文件

认为自己有金耳朵的网友,不防试试

Note:有些频率的声音虽然听不到,但是大音量长时间播放仍然会引起头晕、恶心之类的生理反应,测试前请务必注意

后注:楼下网友别误会,这不是一个强制性测试(我没那个权利 ),这里只是给那些想知道自己听力,却没有标准音源的朋友提供一些方便而已,你也可以保留自己的隐私,私下进行测试,不必将自己的测试结果贴上来,当然也可以不测试,不必勉强自己

另注:我的测试结果是16.5KHz

为了避免作假嫌疑,以下给出每个文件的频谱图(点击可看大图)

网友A:
不测,耳朵是我自己的,你说测就测问过我没有?

网友:
不太可靠,你的电脑设备能放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测,耳朵是我自己的,你说测就测问过我没有?

。。。。。。

网友B:
能听到16.5K相当牛了, 不过你可能听到的电脑声卡的失真后的声音,不一定是真实的频率.
我用正弦信号发生器+耳机试过, 只能听到12.5K ,再高就听不到了.我身边个别人能听到15KHz, 多数都是12~13K.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听到16.5K相当牛了, 不过你可能听到的电脑声卡的失真后的声音,不一定是真实的频率.
我用正弦信号发生器+ ...

我确定16.5KHz这个测试是真实的,因为我能听到电视机高压包发出的行频(15625Hz)声音(我知道有不少人是听不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确定16.5KHz这个测试是真实的,因为我能听到电视机高压包发出的行频(15625Hz)声音(我知道有不少人是 ...

这个可能有机械振动产生的其它声音,不是定是原始频率, 比如我能听到68K的开关电源的声音,但我听到的显然不是这个频率的.
最好是用正弦信号发生器来干这个活儿.

网友C:
是因为带着耳麦的原因么?

都听得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能有机械振动产生的其它声音,不是定是原始频率, 比如我能听到68K的开关电源的声音,但我听到的显然 ...

呵呵,我确实是用信号源测的。。

一般的机械噪声跟高频声音其实还是很容易区分的,开关电源的噪声大多是整流后100Hz的市电,在滤波器磁芯上的磁致伸缩效应引起的,也有一部分是反馈环路不稳定引起的带内振荡,真正的68KHz当然是听不到的

网友D:
这个东西早就有人分析过,大部分人都能到20KHz。楼主就算要竖起反发烧的大旗,也要对理论多了解。
实际上所谓的20KHz的测试不是放个正弦,楼主看看傅里叶分析先。

虽说什么天价发烧补品是扯淡,但是便宜的确是没好货。
而且顺便说说,有些高价但不是天价的设备还是比较好的。还有,设备不同,很多设备有衰减的,到了耳朵里有多少就不知道了。
打蛇也要打7寸,不是乱打一气,不然让人觉得你有强迫症。
测试音响设备很简单,很多指标很具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因为带着耳麦的原因么?

都听得到啊~~~

。。这个你就真得检查一下是不是声卡的噪音了。。,因为有一个文件是21KHz 的。

当然,也有可能你就是传说中的金耳朵:)

网友:
我的耳朵<=20khz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东西早就有人分析过,大部分人都能到20KHz。楼主就算要竖起反发烧的大旗,也要对理论多了解。
实际上所 ...

抱歉~,我不太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下面给出了15KHz.wav的FFT分析图(点击可看大图),希望你能说具体些

(另注:这个帖子仅讨论听力相关的东西,并不讨论器材)

网友E:
不对吧  我跟我老婆21K都听得到。   笔记本声音小,听到18K-19K,  接个便携式音箱,什么都听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对吧  我跟我老婆21K都听得到。   笔记本声音小,听到18K-19K,  接个便携式音箱,什么都听到了 ...

我用我的笔记本测过,直接用笔记本的喇叭外放的话,21KHz确实能听到声音(但是听不到17KHz-20KHz),不过可以确定,那些只是噪音,而且频率应该在1KHz左右

建议你从15KHz开始放,因为大多数人都能听到这个频段,这样你会比较容易区分“高频”和“噪声”

网友F:
个感好和坏的音响区别在同源文件下,对你耳膜震动的幅度来区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个感好和坏的音响区别在同源文件下,对你耳膜震动的幅度来区分。

这个帖子的主题是:测试你的耳朵能听到多高频率的声音

跟音响器材没有关系

网友:
确实这个测试说明不了问题,金耳朵是说那种能听出器材系统的中高频特点\音色\等等..

网友G:
首先,,回这个贴之前我没有测试过,,,到了15K以上的频率时,,用笔记本自带的喇叭能重放15-20K的频率???还是需要用功放接个高音喇叭???电视机的行叫我是可以听到的.......

网友G:
刚试了一下,,用的是FB200播放器,,用板载声卡+正品1875的集成功放(没有前级,声卡直接输入1875)+4寸背投电视机拆机的纸盘全频喇叭(没有箱体的),,距离一米,,,夜深人静,,都可以听到,......听到的19k的频率最像万用表的蜂鸣器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G:
首先,,回这个贴之前我没有测试过,,,到了15K以上的频率时,,用笔记本自带的喇叭能重放15-20K的频率? ...

楼主位的音频文件是没有问题的,这些我都做过频谱分析;但是具体能不能正常放出来,这个确实跟电脑的硬件有关的,我不能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G:
都可以听到,......听到的19k的频率最像万用表的蜂鸣器的声音........

这个你真得怀疑是电脑问题了。。。,因为普通万用表蜂鸣器的声音约为1-2KHz,你听到的19KHz很可能是噪音了。。。

网友:
抱歉,软件模拟出正弦波、三角波、方波,这三种声音我都能听见20KHZ,那个声音听上5S就有一种想呕吐的感觉,停止之后很久都不舒服。

小时候我在一个非常安静的环境下睡觉、长大。貌似听力和视力都非常好,视力现在双眼5.1,站在高楼上,可以看见1千米左右的东西毫无压力,500米左右分辨男女也没有问题。

听力太好有一个非常烦人的问题,现在到处都是工业噪音,别人可以呼呼大睡,我却昏昏欲睡,随时被噪音惊醒。

网友:
本人只听到16K。

网友:
应该和年龄有很大关系:本人近40岁只听到14.3K,

网友:
记得之前有个金耳朵测试的网址
测试结果, 我就是个木耳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你真得怀疑是电脑问题了。。。,因为普通万用表蜂鸣器的声音约为1-2KHz,你听到的19KHz很可能是噪音 ...

我刚刚又用万用表频率档检测着喇叭两端的频率(MATCO TOOLS的CM600A和福禄克87两个表同时测),,,跟标称的播放的频率一致,,,一声道用昨晚听的4寸全频,,另一声道用日本电视机的拆机中低音喇叭,,听感完全不一样,,两边放出来的声音都不一样,,,这个应该是属于喇叭不能真实还原了,,,

网友:
难道我的耳朵也悲剧了?
播放器听21K表示毫无压力,但听后感觉恶心却是真的

网友H:
基本可以确定是LZ的文件有问题,换了电脑上先前的正旋波信号文件,15K依然无压力,20K就听不到了,可惜没哟15K至20K之间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惜没哟15K至20K之间的文件。.

怎么会没有呢?总共有10个音频文件呀

网友H:
引用 楼主:
怎么会没有呢?总共有10个音频文件呀

你给的那几个文件,我听到21K都没问题。
但我自己做播放器用测试的文件只有15K,20K,21K,25K等,没有16K-19K的
用我自己的文件相同播放器测试,15K能听到,20K听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给的那几个文件,我听到21K都没问题。
但我自己做播放器用测试的文件只有15K,20K,21K,25K等,没有16 ...

你能把你的20KHz文件传上来吗,我可以做个FFT对比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能把你的20KHz文件传上来吗,我可以做个FFT对比一下

文件太大了传不了。
用goldwave软件打开看了一下,我的文件是双声道的,而你的文件似乎是单声道的??
我的文件用播放器播放,经DAC,经放大器出来后示波器测量确实是精确的20K正悬波信号。

网友:
用软件剪切了一段。

楼主:
不管是分析还是试听,我都没发现有区别啊?(除了一个是单声道,一个是双声道外)

你的20KHzFFT

我的20KHzFFT

你的15KHzFFT

我的15KHzFFT

网友:
表示。。。。无语,安卓手机上试了一下,自己只能听到4K,5K的听不到,5K以上全听不到
郁闷。。。

网友D:
首先,楼主的结论部分正确并不完全正确,实验手段问题很大。

国外有人做过实验和分析,自己搜吧
有几个重点:
1设备,不得不说,虽说不是吹捧发烧音响,但是实验设备还是要有一定准确度的。精密示波器(不是高频),低频频谱分析设备等,例如NI的高速24位AD卡还是要的。很多人的音响有低频噪声或低频自激,要么是滤波器特性不好,要么自己瞎调均衡器,这就没有测试的价值了。标定好的同一个音响设备,测一群人才能说明问题。

简单说就是,你给了21K的音源,我们的设备能出来21K不?能出来多少呢?

2实验,双盲实验针对音响设备,对人来说至少要有单盲实验,个人心理因素就不好说了。

简单说就是,我自信能听到,就听到了,“鬼从心生”啊!

3音频内容,搞个单频率肯定没意义,人耳朵对频率的反应不是简单的点灯模型。坛子里有个问说自己的示波器看个频率不高的方波是正弦,你说这算不算是频率问题?举这个例子是逆向思维。

简单说就是,就算声音小我一听爸妈的吵架声就起床,你搞个闹钟,非常响我也起不来。

所以楼主啊,知识还欠缺,结论部分正确,但不完全正确,实验设计过于简单。实验手段,方法,内容参考国外同行吧。

发烧满足了一些人的心理,变态的电脑DIY一样不也叫电脑发烧友么,不过是玩而已。
就像小孩子总是想象自己是什么奥特曼,喜洋洋之类的。
电脑城的有些商贩和音响店的一些商贩都是靠这些人吃饭的
不过是周瑜黄盖问题,随他吧,就想脑白金吧,很多时候,病床上苟延残喘的人就只是一种心理寄托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坛子里有个问说自己的示波器看个频率不高的方波是正弦,你说这算不算是频率问题?

你想说的是“坛子里有个问说自己的示波器看个频率较高的方波是正弦,你说这算不算是频率问题?”吧?

这个是AD采样的问题,已经超出了这里讨论的范畴了。奈奎斯特采样定理提出的“采样频率必须大于2倍信号频率”只是针对正弦波的

方波因为包含了丰富的偶次谐波成分,要想用示波器看到一个完整的方波,采样频率必须至少大于信号频率的10-20倍,否则就只能看到三角波或正弦波了

因此,那位坛友的问题只是他自己对信号重建不了解而已,跟这里讨论的没有什么关系吧??

另外,楼主位的文件都是用正弦函数算法生成的,不需要考虑谐波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想说的是“坛子里有个问说自己的示波器看个频率较高的方波是正弦,你说这算不算是频率问题?”吧?

这 ...

其实意思很简单,声音信息包含有20KHz频率,如果认为20KHz正弦听不到就滤掉,那么就像你用低带宽示波器看方波一样,感兴趣的是50M的方波,但示波器看就成了50M正弦,150M,250M都不关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意思很简单,声音信息包含有20KHz频率,如果认为20KHz正弦听不到就滤掉,。。 ...

原来你是这个意思。。,

算了,这个问题你自己考虑吧,我不会进行诸如“人耳听不到的高频信号对听感有没有影响”、“音响上的超高音喇叭有没有必要”之类的月经讨论,这种讨论还是留给有兴趣的人进行吧

网友D:
所以说楼主知识欠缺,反发烧要求知识要高于一般的烧友,否则就只能瞎嚷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说楼主知识欠缺,反发烧要求知识要高于一般的烧友,否则就只能瞎嚷嚷 ...

呵呵,没事,你继续说你的,我相信还是有不少网友能看懂帖子内容和主旨的

网友:
21k也能听到不奇怪,如果声卡的LPF不好加上功放失真比较大,谐波跟采样频率互调产生较低频的声音就可以被听见了。

网友:
   不小心的也测试了一下,发现16.5Khz还是比较明显的,17khz开始噪音很大,但是能够隐约听到那个声音,19khz以上似乎听到的只是噪音了。

网友(2012-10-07):
用电脑音箱 只能听到18KHz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正弦波发生器+压电陶瓷。

我能听到22K左右。

找过很多人测试(全是21岁左右的人),个别人15K都听不到,大部分人能听到18K左右。

22KHz连续播放2分钟,即使听不见的人,也会明显的感到烦躁不安。

------------------------------------------------------------------------------------------------------------------------------------------------
我不认为我属于金耳朵那种,纯粹是对高频声音比较敏感。
电视的高频噪音,很多人都听不到(包括我俩妹妹),但是我能听到。

跟@冷水茶 的说法类似,灵敏的耳朵,带来的是更多的干扰……

网友:
有个专业的测试网站。
再者,好多人几十块的音箱,本身就到不了20KHZ,更别说听得到了。

我以前用声卡SPDIF+TDA1541DAC+莱曼耳放+HD650,低频可以听到30HZ,高频可以听到18KHZ。

网友I:
楼主啊,我下载下来之后怎么一个都放不出来呢?放其他的文件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啊,我下载下来之后怎么一个都放不出来呢?放其他的文件没问题啊

你用的什么播放器?我刚用foobar播放器试了一下,没发现问题呀?

(点击看大图)

网友:
好吧,是我的声音太小了·······

网友:
听起来,都差不多,没有明显的区别,可能是耳朵不好

网友(2012-12-19):
17.5K能明显听到。。。。18K听起来不太明显了。。。。往上就都听不到了。。。有没有低频测试呢

网友:
19k可以听到,20k有感觉,21k听不到,跟设备有关系,什么时候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2013-02-21):
18k
再高就几乎听不出来,就是那种若有若无的。

网友:
还有, 不要用烂设备,不然21k还能听到--听到distortion

网友:
听音乐不是听频率,是听乐音包络。测正弦波,什么也不代表。

网友:
同意楼上的。我曾一直认为自己是金耳朵,直到被频谱显示残酷地击碎了心态:16k以上我就听不到了,而且左右耳还相差1.2k;
但是实事上确发现在具体操作上我依然比许多小年轻来的准确和灵敏,主要把握在中频段和细节的掌握上,这可能是经验吧,
譬如低音的阻尼和渲染;中音的分频点重叠空谷;相位的偏差...高音就不提了,有心里障碍

我的认识是,调音(混缩)是有经验之谈的,可以说是一门艺术,这很难用仪器或设备来实现,类似眼睛能看到红外或紫外线不一定就是画家

网友:
跟电声转换器的关系更大。我的x220i喇叭根本放不出来,用森海塞耳的低端耳机能最高放到16.5K,但声音比15k时小太太太太太多了,再高就完全没声了。

网友:
身体重要啊。

网友:
我一个同学连万用表测通断的那个蜂鸣器声都听不到,而正常人听起来很响。

网友:
3年前用信号发生器+功放+音箱测过,左耳14kHz,右耳12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