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使用IAR for SAM8的朋友吗,感觉它的编译效率好低啊!!...

楼主(2012-06-08):
有没有使用IAR for SAM8的朋友呢,我怎么感觉它的效率好低啊

下面的程序,都是开了最高级别优化的

__no_init unsigned char temp;

int main( vod )
{
    temp |= 0x01;
}

单是 temp |= 0x01; 这一句,竟然就用了10字节,会不会是因为定义的变量太少了呢???
生成的汇编是:
        //   75         temp |= 1;
        LD        R15,#LOW(temp)
        LD        R14,#1
        LD        R13,@R15
        AND       0xDF,#252
        OR        R13,R14
        LD        @R15,R13

在生成的汇编中,只在一处找到#LOW,就是上面那里,其它地方没有找到,不知道这个#LOW是怎么来的

__no_init unsigned char temp@0xb0;

int main( void )
{
    temp |= 0x01;
}

这样子写的效率明显比上面的高很多,但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在编译结果中,RAM的使用数量不对,
也就是没有算到使用的RAM里面去,堆栈占去32个字节,编译结果中,RAM的使用量仍是32字节。

下面是生成的汇编:
        //   75         temp |= 1;
        OR        0xB0,#1
        AND       0xDF,#252

//-----------------------------------------------------------------------------------------------------------------------------------

很喜欢IAR支持匿名结构体的功能,但是,上面那样的效率实在是不怎么能接受,我觉得原因应该是:

1、我自己对IAR for SAM8还不够了解,还不知道怎么用,或是有哪些设置

2、程序太短了

小弟最近要用到s3c9454,不怎么想用汇编,还请有使用过的朋友指点下IAR for SAM8有什么技巧?

楼主:
自己顶顶,实在不想去用汇编

楼主:
是不是很少人用三星的单片机啊?

网友A:
三星单片机还是汇编写程序好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很少人用三星的单片机啊?

我觉得还可以,我使用的是IAR FOR SAM8 3.2 ,只有到程序容量不够的时候我去查反汇编,再修改C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还可以,我使用的是IAR FOR SAM8 3.2 ,只有到程序容量不够的时候我去查反汇编,再修改C语言! ...

我也是用的3.20A版本的,编译器用的是ICCSAM_V230C,在论坛里下的,刚刚接触这个,可能是还不太熟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星单片机还是汇编写程序好点

用汇编好痛苦啊

网友C(2012-07-17):
把变量放在Page0试试?
如:
#pragma type_attribute=__tiny
unsigned char temp;

__tiny unsigned char temp;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变量放在Page0试试?
如:
#pragma type_attribute=__tiny

一样的,同一个程序,在3.10或是3.20版本中编译,生成的程序接近6K,在2.21A版本中编译才4.5K

网友:
应该是设置不一样,所以大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