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直流电机跑起来波形有问题,怎么办

楼主(2012-06-08):
电路如下,另有几张波形图,用的50%的PWM,频率是1.25K,是有点低了。。但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原因。谢谢了

楼主:
上管的VGS

网友A:
1.25K这个波形应该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5K这个波形应该是正常的。

您是说加大PWM频率就能正常了么?加大到多少呢?

另:有些图没发上来,就是单个半桥测试的时候,上管开时会有短时间的过冲现象,就是比如24V VCC,会先冲到30,或者更多,然后降到19,然后再冲到22。。。然后震荡一会才收敛到24,过程有1us-2us吧。。有时候第一个峰值会特别高。。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又该怎么解决呢?谢谢

网友:
我用ir2104做的栅极驱动器,我对直流无刷不了解,但做步进的话一般都是20K的斩波频率

网友:
看不到整体的图,不能帮你解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