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51单片机能否驱动18位MCU接口的TFT屏呢?

楼主(2012-06-08):
如果是8位的或者16位的肯定是没有问题,但是不知道18位的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死了

慢点无所谓,就是不知道剩下的两位怎么处理,假如我用P0/P1两个端口处理了十六位,剩下的两位怎么处理呢,不知道时序上能否允许。

网友:
引用 楼主:
慢点无所谓,就是不知道剩下的两位怎么处理,假如我用P0/P1两个端口处理了十六位,剩下的两位怎么处理呢 ...

外接锁存器或是IO方式呀

网友:
直接拿两个独立的IO口.

网友:
18位是RGB各占6位?
貌似可以转成16位的,也就是RGB各占5、6、5位

网友:
用彩屏模块。。串口的tft液晶

网友:
18位的数据是R6 G6 B6
多出的两位,用两个单独的IO补充了。
虽然会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