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直在想用齿条代替丝杆,可不可以用双齿轮消回差

楼主(2012-06-08):
如果只做移动,像打印机那样的,可不可以用直齿条加齿轮的方式呢?用双齿轮加弹簧消回差?这样应该很便宜吧?

网友:
1、丝杆配消回差螺母,能够精确保证运动的直线度(由丝杆确定), 齿条会有侧向力,所以......

2、加工方法,直齿条和齿轮采用注塑(铸钢)比丝杆成本低,切削加工成本不比丝杆螺母低。

PS:我是菜鸟,说错了别喷我。

网友:
可以,大型龙门机床有不少是用这种方式的

网友:
学习,等02款发售

网友:
可以这样做, 实现的方式有几种,用在机床上面的载荷比较大的结构比较复杂制作也很难, 你可以用简单的方式,就是一个正齿轮分成厚度相等的两个,然后两个齿轮用弹性材料使它们在转动方向有一个反力来消除间隙,这种结构常见于光驱的光头驱动,另外一种就是用一个斜齿轮分成厚度相等的两个,然后在这两个齿轮之间用弹性材料施加弹力。

网友:
只做移动?跟雕刻机无关?

楼主:
回5楼,我就是这样想的,也正是受光驱上的启发,我那个光驱是两个齿条一个固定,另一个是活动的由弹射簧加一个侧向的力。

楼主:
我认为这种结构非常适合做贴片机,无需提供额外的加工输出力,能精确快速的移动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认为这种结构非常适合做贴片机,无需提供额外的加工输出力,能精确快速的移动就可以了。 ...

齿轮有多边形效应,瞬时传动比是周期变化的

楼主:
楼上的,俺不是学机械的,不懂哎。是不是说有振荡?导致齿轮变型?

网友:
这不是个好主意。
一,不是这种方式有问题,而是精度是问题。要做到想要的精度,做轮和条成本太高。
二,如真用这个方案。做双齿条而不是双轮。原因是,估记你的机子不会太大,这样的轮加工是个问题,而条就好多了。
三,还有一更好方案。钢齿条,用尼纶或相近材料做轮,过度装配(即预紧)。这个方案,还是不错的。更大好处更为平稳,并且噪声很小。
四,不建议都用有机材料,原因是温度比较敏感,刚度也是问题。
欢迎交流,本人不才欢迎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