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不懂C51,for循环都不会写了。

楼主(2012-06-08):
这两种写法有什么区别:
1、for(j=WinY1;j>=WinY2;j--)Point(i,j,1);
2、for(j=WinY2;j<=WinY1;j++)Point(i,j,0);
一种是从大到小,一种是从小到大,问题是有一种运行后死机了。所有变量均是unsigned char,当WinY2=0时死机。

网友:
当WinY2=0时"j>=WinY2"是一直成立的,因为j的最小值为0,0>=0是成立的,j-1就成255了。

网友:
一般是形成了死循环。
unsigned char 类型的变量 范围是0-255  ,看你的 i j WinY1  WinY2 也没有超过这个范围。

网友:
看C语言书吧,有你要的答案

网友:
一般用--运算,>0
也就是for(a=i;a>0;a--)();

网友:
变量是unsigned char,变量改为有符号数吧 char

网友A:
这个与C51无关,C语言功底不够、基础就不扎实。

网友:
不同的编译器对关键字范围的定义有少许差别,就像ICCAVR中的char ,还是等价于 unsigned char,而不是C中的char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与C51无关,C语言功底不够、基础就不扎实。

严重同意

网友:
在FOR中CHAR会报告警告信息的好像

网友:
重新改改吧,

网友:
unsigned char 型的变量,0之后就变为255.for(j=WinY1;j>=WinY2;j--)Point(i,j,1);当WinY2=0时,j>=WinY2永远成立,就死循环了.

网友:
for(j=WinY1;j>=WinY2;j--)Point(i,j,1);
j要用char型,因为j要变负的

网友:
无符号数,WinY2为啥还要=0呢?

网友:
二楼正解,不多说

网友:
这种错误一般难免,多积累,多注意。

网友:
我觉得是你c语言没学好啊 劝你去看看你《c语言深度解剖》那边书里对这些问题有比较的深的讨论。
比如说 unsigned char j=266。那么这个数在计算机内具体是如何存储的呢?呵呵 ,j的值是多少呢,是随机的呢,还是具体某确定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