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机里面有功放的电路的吗?它是怎么驱动扬声器的

楼主(2012-06-08):
新人,请教一下各位

网友A:
一般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没有

那它是怎么驱动扬声器的,直接的话功率够大吗?

网友:
耳机插哪里的?

网友:
一般的音频设备如MP3、收音机可以接耳机的都能推得动耳机里的小扬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