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一个问题,液晶偏压要怎么弄?

楼主(2012-06-09):
液晶DS上写着:
Vee=20V
V1=14/15Vop
V2=13/15Vop
V3=2/15Vop
V4=1/15Vop

我现在已经做好了20V的升压,但是剩下的V1 V2 V3 V4要怎么弄?谢谢

网友A:
还真是新手难道你的液晶是半成品,没有偏压电路
黑白的有324等,模块的就用指令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是新手难道你的液晶是半成品,没有偏压电路
黑白的有324等,模块的就用指令驱动 ...

还真没有偏压,拆机LCD,以前只玩过带偏压的,不带的就不懂了,所以来问问。324具体要怎么接?

网友:
电阻分压加运放缓冲

网友B:
真不知道楼主能否上个图学习学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不知道楼主能否上个图学习学习呢?

您觉得我应该上什么图片呢

网友:
如果偏压不需要调整,随便电阻分压,然后三极管设随就OK
如果需要调整,最好使用运放+三极管的模式,
运放控制端可以使用CPU的DA或者PWM积分成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