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利用ICCAVR编译器如何知道一个延时函数的延时时间

楼主(2012-06-09):
下面是我开发板上的一个延时函数,怎样知道执行一次while(i--);语句需要多长时间;假设我的晶振是8M的;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延时函数
{
while(--i);
}

网友:
AVR的指令大多都是单周期的

网友:
查看生成的汇编文件,算时间

楼主:
谢谢,我找到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2013-07-20):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找到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怎么弄的啊,麻烦介绍下呗

楼主:
就是找那个生成的汇编文件,然后查看while的汇编指令,应为他的指令一般都是单周期的嘛,所及就能算出来了,建议最好用定时器,当时我也是好奇才去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