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找零件:小巧的5针外接电源座可焊在板上有固定螺丝

楼主(2012-06-0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我知道的笔记本电源的插头都不是直接焊接在主板上而是通过引线插到主板上的,避免由于频繁插拔导致接触不良
笔记本电源接口在卖二手电脑的地方可以找到

网友:
比较大众的有航空杆、航空座(5芯),或者鼠标键盘的PS2接口也是标准的5芯。

网友:
4l楼说的航空插头应该可以吧,反正莫大的品质追求也高,也就不在乎航空插头的价钱。

网友:
成本能不在乎么……又不是学院式研发
讲究的是性价比

网友:
我第一反应也是5芯航插,另外楼上说的PS2接口也不错,但也许不适合频繁插拔

网友:
找到的插座太大了 ,还是推荐航空插座。

网友:
是类似这种吗?菲尼克斯有。不过估计挺贵的。

网友:
雷莫的也有挺多的,可以直接焊接在电路板上,国产仿雷莫的也不少,阿莫可以去他们网站下载选型手册,选一款合适的。

网友:
lemo和phoenix都不便宜呢,少说也要两三百的。

我们这边用的新汉工控机上的电源插头是4+1p的,估计价格不贵,也许适合。

网友:
ps2不行就用S video插口,和ps2几乎一样,但是塑料块方向不同,ps2键盘无法插入。。。。

网友:
FISCHER 103 这个插头适合你不?  swiss made

网友:
这个叫DIN插座。
搜了下:
http://www.sanxinele.com/cn/product/type/32/
其中的 DIN-407 就可以,只是不知质量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类货电子市场很多,质量都不好。

按照我的理解,这类都是走信号的
所以即使看起来质量不怎么样,还是能用
用来跑电源肯定不行

大鹿要找个质量好的还真的是个难题

想了半天身边似乎没有类似的东西

也许可以考虑下A型USB3.0、6针1394、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航空插座好像没有直接焊在板上的吧。

另:上面也提到,航空插头的体积很大,不是很适合我们的应用。

杭州开普的航插现在好像有焊在pcb上面的版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产品的链接吗?

我在开普网站找不到:http://www.kpue.com/

这个文档的第三页 最后几行 pcb形式的 不知是否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