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AVR】对串口UCSRC配置的中数据位数的疑问

楼主(2012-06-09):
首先,帧格式:
起始位
5,6,7,8,9个数据位
校验位
停止位

给UCSRC初始化时,涉及UCSZ1\UCSZ0以及寄存器B中的UCSZ2一起定义数据帧中数据位的个数
也就是定义5,6,7,8还是9位数据。

请问:1.比如一个串行数据帧中定义了5位数据位,每一位是16进制数吗?也就是1byte还是1bit,我猜是1bit。
      2.定义了几位比如8位,就一定要发送8位数据吗?我估计超过8位应该不行,小于8位可以吗?剩余的怎么处理。

网友:
1位就是1bit,一般8位用得多,往UDR写数据就行了,定义了几位就发几位,剩余的会丢弃(9位的除外)
9位的,多出的一位要在另外一个寄存器中设置,看看DS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