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有几段不改亮的低亮显示

楼主(2012-06-09):
首先是显示板插针连接主控制板,插针只有一组,另外一边留孔准备放塑料柱子
小弟想当然地贴了一张黏黏纸在显示板上隔开主控制板,防止短路的发生
结果数码管显示不正常
悲剧,莫非黏黏纸导电的,等下午用数表测一下

平日里的产品数码管显示不正常是不是干扰引起的呢
有时候有相同的情况

下次得记得拍下来上图,写一下挺难懂

网友:
软件问题,切换位显示的时候先关闭位选再送对应位数据,再打开位选

网友:
我遇到一种情况是数码管坏了,不该亮的低亮,该亮的正常,很诡异的~

网友:
排除数码管的硬件问题,那就是消隐没做好。

网友:
没电流是不会亮的,还有眼睛有延迟效应

网友:
先确认是不是数码管坏了,如果没有坏,那就是你的程序写得有问题,再仔细检查就能发现的。

网友:
基本上是程序问题

网友:
先检查数码管,没问题的话,就是程序的问题了。。。。。。。

网友:
如果不该亮的段是后面一位亮的段,那就是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