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冷光灯驱动电路

楼主(2012-06-09):
该电路不晓得为什么总是容易出现变压器发热现象,如果出现了这种问题,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一下是电路原理图:

网友A:
樓主的電路我知道是什麼產品,你的MCU輸出PWM頻率是多少?變壓器發熱是PWM頻太低,另外你的輸出電壓正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的電路我知道是什麼產品,你的MCU輸出PWM頻率是多少?變壓器發熱是PWM頻太低,另外你的輸出電壓正常嗎 ...

我的频率是15KHz,EL灯能正常点亮的时候就不会发热,不能正常点亮的时候才会发热,即便是发热的时候频率也是15KHz,但输出电压明显偏低(相比能点亮的情况下,是50V左右),只有18v左右,我想知道到底哪儿出了问题,是不是哪个元器件出了问题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频率是15KHz,EL灯能正常点亮的时候就不会发热,不能正常点亮的时候才会发热,即便是发热的时候频率 ...

无论是正常点亮还是不正常点亮,我的程序都是固定的,没有改变的,我觉得应该是外部电路的问题,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呢?有时候我稍微碰一下,就亮了,我觉得这应该是外部电路哪儿出了问题吧?

网友A:
极有可能是你的變壓器設計不太合理,如果輸出電壓不正常時你的MCU輸出仍為15KHZ,那可能是變壓器已進入磁飽和狀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极有可能是你的變壓器設計不太合理,如果輸出電壓不正常時你的MCU輸出仍為15KHZ,那可能是變壓器已進入磁飽 ...

哦,你的意思是变压器本身的问题?换个变压器是不是就可以解决了?

楼主:
而且我在测试的时候发现初级线圈的电压峰峰值居然有26V之高,而驱动初级线圈的方波的电压的峰峰值是5V,它是如何变成26V的?上电后的十几秒即可感到变压器热得烫手……次级电压只有18V,正常情况下测得的峰峰值是50V左右。

网友B:
变压器的初级没有吸收回路,15KHZ的占空比是多少?是PWM控制方式吗?如楼上所说的,变压器会不会工作在磁饱和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的初级没有吸收回路,15KHZ的占空比是多少?是PWM控制方式吗?如楼上所说的,变压器会不会工作在磁饱 ...

占空比啊,是50%啊,吸收回路该怎么制作?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工作在磁饱和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占空比啊,是50%啊,吸收回路该怎么制作?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工作在磁饱和状态。 ...

是否在磁饱和状态是可以計算的,會設計變壓器的人就會算,但我不會。能上個半成品的圖嗎?想看看你用的是那種變壓器磁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