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NX实时操作系统

楼主(2012-06-09):
看坛子里没有介绍QNX实时操作系统的,特开此贴,与大家一起学习!
QNX是由加拿大QSSL公司(QNX Software System Ltd.)开发的分布式实时操作系统,该公司现已被黑莓收购。该操作系统既能运行于以Intel X86、Pentium等CPU为核心硬件环境下,也能运行于以PowerPC、MIPS等CPU为核心的硬件环境。QNX操作系统符合POSIX基本标准和实时标准,使其应用可以方便的进行移植。后面我将上传一些QNX的资料,与网友一起共享。

网友A:
no source u say a j8!

楼主:
技术资料列表:

网友:
不错,实验室刚装了·不晓得有啥用,实时系统?!有意义吗。

楼主:
继续给需要的网友加点能量:

楼主:
基于飞思卡尔IMX53 QSB开发板BSP:

楼主:
受不了i55x ,着急了一点,理解一下

网友:
freescale自己有mqx,我试了下psp能在stm32上面跑,就是bsp要自己做,太麻烦没时间。

网友:
mqx可是有源码的哦!

楼主:
首先声明:我只是用户,QNX是一个商业性质的软件,在2007年以前的一段时间开放过微内核源代码,但之后值针对商业客户开放,而且价格不菲。正式由于这点在一些思科的产品、轨道交通、实时性要求很高的工控领域有运用。

网友:
这个软件我安装了但有试用期,一但时间过了就要购买了没办法想学也没用。

网友:
是个实时系统面向可靠控制和银行等领域,和vxworks有的一拼,而且界面开发相对vxworks好些。不过的确用的人不多,都在专业领域,比如地铁动车什么的

网友:
用过qnx,以前用qnx做过一个系统,还是不错的

网友:
准备用这个系统,
相对vxworks,性能、授权费用都有优势,好多的工控板卡都直接有QNX的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no source u say a j8!

much 坑爹

网友:
最早接触QNX是它的一张软盘,既能启动X86,又能拨号上网,浏览网页,发电子邮件。

1张1.44M的软盘。

网友(2012-07-13):
目前接触的最少的一款操作系统,但听说很强大,不是一般的强大

网友:
貌似现在用的人很少
以前在虚拟机里用过
现在时不时的收到QNX的广告邮件

网友B(2012-09-05):
先标记一下,请问楼主有QNX的源码吗?

网友:
哈哈.....几年前我们的信息处理器就是这个系统,很简洁。

网友:
和利时的MACSV系统好像就是基于QNX的,控制器是486DX,100Mhz

网友:
看似不错,过会下载看看

网友:
好资料,可惜没源码。

网友:
是大系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标记一下,请问楼主有QNX的源码吗?

QNX系统不开源,是商业软件,部分代码(如BSP)可以去http://community.qnx.com/sf/wiki ... /wiki/BSPAndDrivers注册后下载,

网友:
基于ARM的呢?

网友:
标记!以后学习方便查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no source u say a j8!

过分了吧

网友C:
据说是QNX最恶劣情况下任务执行延时小于8us。感谢LZ提供的资料。

网友:
先标记记起来,要用到再仔细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据说是QNX最恶劣情况下任务执行延时小于8us。感谢LZ提供的资料。

这个指标挺牛的,比Linux强很多。RT-Thread加上进程之后都不知道中断延时会达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指标挺牛的,比Linux强很多。RT-Thread加上进程之后都不知道中断延时会达到多少 ...

对RT-Thread做过一些简单测试,基本上也在这个量级:

测试方法:LPC1768,100M,初始化时启动定时器,在接收到外部UART中断时读取定时器的值并向高优先级线程发送一个信号量,当高优先级线程获得信号量时读取定时器的值,计算定时器的差值:
RT-Thread:最大7.47us
uCOSII:数据没记录下来,约6us左右

以上测试没开MDK的优化,都只有两个线程(高优先级线程和IDLE线程)。

理论上的从产生一个中断到任务执行之间的延时应该包括:
1、ARM的中断响应延时(假设这个中断是最高级抢占中断,对于CM3来说只有几个指令周期)
2、中断处理时间(所以中断里的代码要尽量少)
3、最坏情况下OS的延时(产生中断时OS正在临界区,系统中断被屏蔽,出临界区后系统中断被恢复)
4、中断返回后可能引发的任务切换延时(譬如上面的测试就是在中断里引发了一个任务切换)

应该说上面的测试不是最恶劣的情况,如果有很多线程在运行,并且信号量传递频繁,那么OS关中断也会很频繁。另外OS_TICK中断也会进入临界区,因此TICK中断频率也有关系。

当然如果时间要求很严格,你可以用各种定时中断做成状态机的方法来提高实时性。

总的来说RT-Thread的实时性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D:
这个太长的,针对RT-Thread有一个实时性的补丁,中断延时的范围在0.7us以内,并且是开启100个线程时的测试指标。

网友:
当知道火星车用vx,其它qnx就解毒啦。vx地领悟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太长的,针对RT-Thread有一个实时性的补丁,中断延时的范围在0.7us以内,并且是开启100个线程时的测试 ...

官网上没见到那个补丁,哪里有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no source u say a j8!

应该说no source u say a guoqingCai

网友(2013-07-12):
正在寻找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2013-10-19):
这个必须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no source u say a j8!

you source u neng do j8?

网友:
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市场啊

网友:
这个东西需要一定的硬件要求啊。
我们PC104就用这个跑

网友(2017-02-07):
。。。请问 QNX 里面的 PPS 了解么

网友:
第一次听说

网友(2018-08-30):
这个系统知道的人确实很少,更别说用了

网友:
QNX,公司准备要用,MARK一下!!!

网友E(2018-11-07):
我们公司做轨道交通方面的,部分产品就是用的qnx。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公司做轨道交通方面的,部分产品就是用的qnx。

北京?北清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公司做轨道交通方面的,部分产品就是用的qnx。

有在COMe的X86上的用吗?

网友:
有做qnx的需求,联系我,批量稳定出货

网友:
都是高手,谢谢分享。

网友:
需要授权,高档车车机(中控)用的比较多,比如奔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