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硬件仿真器仿真义隆的单片机完全正确,换上单片机有...

楼主(2012-06-09):
用硬件仿真器仿真义隆的单片机完全正确,换上单片机有个功能后就有点不正常了,,用的是EM153S  USB接口仿真器。产品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定时器,采用交流频率做定时器时钟输入

网友:
不会搞到的是山寨吧...

楼主:
多谢楼上的兄弟回复,问题解决了。我是用排线连起来的,去掉排线就正常了。一直找不到是什么原因

网友:
153不属于51的栏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