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舵后四轴出现摇晃

楼主(2012-06-09):
飞行器打舵后往一个方向飞去,然后遥控回原位后飞行器会出现摇晃,然后才能平,出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调?

网友A:
感度大了,调小PID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度大了,调小PID参数。

调小了的话 平衡性不就受影响了吗? 而且我只用了PI,角速度P+角度I  要是用D的话该怎么用?

网友A:
减小p,增大I。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小p,增大I。

嗯 谢了 我试试  D的话你是不是也没用上?

网友:
可以不用,如果感觉反应不够快的话可以加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