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1A的苹果充电器解剖,各位客官看了后评评理

楼主(2012-06-09):
淘宝惊现一堆的苹果故障充电器,几千个有吧,非常低廉的价格出售,估计是苹果售后服务部弄出来的(半年前买的,早卖光了,不要问我哪里买的)。我也凑热闹弄个来,解剖取乐,一睹苹果风采。

这家伙天生就不是让人脱的料,硬是用强力剪刀给一片一片的剥了才脱光。怪不得坏掉就不修了,报废扔掉。

楼主:
电解电容的用料很差,不是名牌大厂。小体积和高性能永远是相互矛盾的,这么紧凑的设计,怕热的电容离热源太近,严重影响可靠性。

用了10欧电阻放浪涌,可惜不是PTC电阻,EMI滤波没有用共模电感,只用了CLC滤波,效果肯定没有共模电感好。估计共模噪音不会太低。

楼主:
这个IN60的三脚管子是不是1A/600V的场效应管?这么小的东西,抗冲击性不会太好,估计是一个大故障源。

网友:
专卖店200多的也是这样的吗

楼主:
板子居然没有清洗过,难道用的是免洗焊料?看起来脏兮兮的,不得不给它美容一下才能看得到芯片标志。

网友:
成本才多少,还修什么

网友A:
你买的好像是假的

http://www.cnbeta.com/articles/188356.ht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好像是假的

http://www.cnbeta.com/articles/188356.htm

苹果的充电器有好几款型号,你贴的是其中的一种,你这种更加简陋。我这个比你这个高档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好像是假的

http://www.cnbeta.com/articles/188356.htm

这个是苹果绿点.   在5V1A电源里, 算是不错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好像是假的

http://www.cnbeta.com/articles/188356.htm

“iPhone充电器能每秒钟能开启和关闭输入的电源7万次,以输出正确的电压。”

这种翻译数据可以让人看起来很牛X

网友:
感覺像是假的

网友:
做工也就一般般!

网友:
如果是真的话做工也就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Phone充电器能每秒钟能开启和关闭输入的电源7万次,以输出正确的电压。”

这种翻译数据可以让人看起 ...

这个翻译的确牛B,不就是70K的开关频率吗~哈哈!

网友:
不过看起来做工是比较糟糕,MOSFET 也不是很好的样子~芯片没看清是什么厂家的。电容貌似也没听过~山寨滴?

网友:
引用 网友B:
“iPhone充电器能每秒钟能开启和关闭输入的电源7万次,以输出正确的电压。”

这种翻译数据可以让人看起 ...

+1
我很有操写那篇文章的人的冲动

网友D:
这个才是真的。

网友:
不知道楼主位的交流输入焊在保险管的引脚上这个方式是否可靠?
个人感觉起码要打胶固定保险管吧,垂直焊上感觉不稳。

楼主:
楼上这个是5V/2A的,我解剖这个是5V/1A的,苹果充电器有很多版本的

网友E:
很少听人说iPhone充电器损坏的。

网友:
假的吧,我在工厂看到的怎么和你们的不一样。

网友:
我等等找个真的出来,5V 1A的

网友F:
坐等真的出来。。。

我的MX才买不久,等用段时间也把充电器拆了看看。。。

网友:
修好,外壳也不能用了。

网友:
对不住各位看观,家里东西太多了,翻箱倒柜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那个拆开的5V 1A的绿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图片上开关变压器上打着‘Foxlink’,应该是真的。 Foxlink为苹果做了大量的电源。郭台铭胞弟的企业。

网友:
苹果的方案以前搜到过,貌似还不错的

网友:
看样子用料也是很一般啊。

网友:
这么小的体积, 还能做成啥样

网友:
楼主买到的是假的吧!

网友:
做的很粗糙。手机卖场里10元钱一个,不能有太高的期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少听人说iPhone充电器损坏的。

我从苏宁买的IPHONE,第二天充电器就坏了,懒得去修。从网上买了一个,结果用3次后又坏了。
这个东西简直就是垃圾。

网友:
哈哈,看起来也不是什么好货色嘛

网友:
真真假假,湊熱鬧

网友:
充电器方案都差不多,问题是苹果喜欢做得很小,所以充电器非常热,甚至天气非常凉爽的时候也如此。
也不奇怪,苹果外形设计确实很令人刮目,但可惜的是内部不见得很漂亮,质量也不见得很NB。
所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苹果手机开机时显示的苹果是有一条伤痕的。。寓意是:苹果从来不是完美的。

网友:
我的3代touch充电器坏了,直接用Nokia E72i的充电器充电,效果也不错

网友:
苹果的充电器还敢卖得老贵

楼主:
传说我拆的这批是从苹果售后拿来的,我是2元5一个买来的,是有故障的。我截了几张图。我在那里买了个好的,到货后测试一下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才是真的。

那些红黄色的东西式贴片机焊接时留下的红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翻译的确牛B,不就是70K的开关频率吗~哈哈!

坑爹的翻译。
想起一个经典笑话:
Double click the mouse,it will run.
翻译:老鼠滴答滴答的叫了两声,它就跑了

网友G:
板子上红色的线条是什么东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板子上红色的线条是什么东东呢?

红胶,固定贴片元件用的,免得焊接时掉下来,还有在邻近管脚之间涂层红胶可以防止两个脚搭锡短路。

网友H:
EMC EMI  肯定过不了

楼主:
代工Apple电源的有foxlink,台达,三星,flextronics(伟创力)。
Foxlink :国内注册名叫富港电子制品厂,台湾叫正崴。
FLEXTRONICS:伟创力.

现在台达,三星基本已经退出了Ipod电源的代工。

也就是说以前的苹果充电器有四个厂在生产不同的型号,现在还有两个厂在生产,就是 foxlink和flextronics。

苹果产品序列号的含义。

NNYWWSSSSEEER
NN:代表生产厂代码,Foxlink为2B,Sansung:LQ,Flextronlcs:EH
Y:年码,8:2008,9:2009,0:2010
WW:周码,一年中的第几周。
SSSS:产品SN,序列号,唯一的。每周从0001开始,32进制,没有字符I,O
EEE:EEE Code,每个产品,不同的版本都是不一样的,Apple对产品的编码。
R:Revision,产品的版本,A,B.....

手头现在有3个A1205了,序列号分别是2B13451SY6N4C   2B1492TLG6N4C  2B13246S96N4C都是2B开头的,是foxlink生产的。 序列号的含义大家自己可以去琢磨一下。

楼主:
由于有一个网友在另外论坛里对我进行人身攻击    http://bbs.38hot.net/read.php?tid=24031    所以有必要将这个帖子再延续下去。特地去买了个二手苹果电源,已经到货,最近几天测试性能,敬请关注。

如果有适合的渠道,我将去买一个正宗的苹果A1205充电器,砸碎验身。

网友:
体积太小,没办法……

网友:
消费电子不过如此,比五元一个的山寨好不少了

网友:
我觉得比国产的那些充电器好得太多了,当然,如果这个是100以上买的当我没说

网友:
引用 网友F:
坐等真的出来。。。

我的MX才买不久,等用段时间也把充电器拆了看看。。。 ...

我拆过一个坏的M8充电器,做工一般,那玩意拆开也装不回去的

网友:
跟踪关注,如果楼主的是真货,那苹果也太坑人了.

网友:
楼主估计是买到其他的了,我有一朋友也弄了个拆了,里面东西确实不错,

楼主:
初步测试结果,纹波和噪音全部达到苹果要求,纹波20毫伏,毛刺噪音峰峰60毫伏。
输出测试:
0A:       5.17V
0.25A:  5.12V
0.50A:  5.12V
0.75A:  5.11V
1.00A:  5.11V
1.25A:  5.11V
1.35A左右电流保护,电流无法增大,电压急剧下降。

以上在单位初步测试,等周末回家详细测试。

网友:
很多山寨厂做苹果的充电器的。

网友:
呵呵,这东西真不好说,本来就不是很复杂的东西。对于有这么多年山寨经验的深圳小工厂来说要仿得一模一样根本就是小儿科。只是市场定位问题而已,拿到市面卖5块钱一个的那你拆开看肯定一眼就能看出来,卖几十一个的里面可以做得一模一样。
深圳垃圾街去逛得久了,对成堆成堆的这种工厂垃圾就不太感冒了

楼主:
说实话,能模仿的一摸一样倒好了,看到这个也就看到了正宗的了,今天我在京东买了一个,花了189元,不知道是不是A1205这个型号的,京东的东西应该不会是假冒的了吧。

网友:
应该是假的,做工太粗糙了

网友:
苹果的东西好贵,里面就这个样,有点坑爹啊

网友I(2012-07-13):
引用 楼主:
代工Apple电源的有foxlink,台达,三星,flextronics(伟创力)。
Foxlink :国内注册名叫富港电子制品厂,台湾 ...

呵呵,楼主很懂行。Apple 45W、60W和85W现在Samsung、Delta和Liteon在代工了,据说Delta的做工比较好

5V 1A的iPhone电源和5V 2A的iPad电源国内大部分是Foxlink代工,这周刚买了100pcs 10W 42RMB全是Foxlink代工的

网友:
有意思,先mark了

网友:
哇,好多阿

楼主:
引用 网友I:
呵呵,楼主很懂行。Apple 45W、60W和85W现在Samsung、Delta和Liteon在代工了,据说Delta的做工比较好

5V ...

能否卖我一个FOXLINK的5V/1A,非常感谢!

网友I:
引用 楼主:
能否卖我一个FOXLINK的5V/1A,非常感谢!

手头全是5V 2A的已经被预定了。你也在深圳吧?下次送你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手头全是5V 2A的已经被预定了。你也在深圳吧?下次送你一个

我是浙江深圳的,呵呵。
主要是一群的人怀疑我的是假货,我想证实一下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也想把苹果充电器的电路精华剖析出来,弄点有价值的资料。

网友J:
我还准备拆开一个爱疯4的充电器瞅瞅呢,看来是没必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还准备拆开一个爱疯4的充电器瞅瞅呢,看来是没必要了。

拆吧,可以对比一下。

网友:
还是不拆了,拆了基本还不了原样。

网友:
感觉是假的。。。。

网友:
不要太迷信原装,原装就一定很好?一个5V/1A的充电器,不指望做工能有多惊艳。指标合格才是第一位。
GOOT的烙铁就是个例子,好用,但是内部做工也并不好看。
本来苹果就是很暴利的东西。痛批家伙的,很多就是花高价买了苹果的产品,看到这个做工,接受不了。

网友:
感觉是假的啊。不是苹果原装的吧

网友:
品牌的力量啊~

网友(2012-12-11):
如果是真的,只能说重在包装了!

网友:
Foxlink ?东坑富港做的,没进去看过,看过伟创力的,做工很好啊

网友:
买过淘宝卖的HP平板电源和LG手机电源,店家给的拆机图看比这个好太多了,好歹人家输出滤波用了固态电容啊。这个也太惨点,不过要说苹果质量顶呱呱我是不信的,我的mac笔记本电源,电源线外皮质量只能说很烂,用了不到一年,就脱落露出屏蔽层,而且一碰就掉一大片,找苹果售后,说是人为故障,不管。

网友:
是的,一般贴片加工都有点胶的,只是看你是否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才是真的。

敢问如何让图片在本论坛以原始大小显示啊?

网友:
体积那么小,只能凑合参数了。

网友:
为什么苹果的就一定做工很好了?

网友:
我也感觉好像是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少听人说iPhone充电器损坏的。

有,3gs 原装绿点,烧了,从usb口那能看见里面黑了

网友:
LZ这个是假的

网友:
刚买了IPAD4 ,港水,号称原包。
回去后,发现充电器充电时偶尔会响,过了几天,挂了!
重买了充电器,把这个给拆了,原来是220V线虚焊导致。
充电器,写着富港电子制造,东莞 现在看来,就是原装的,只是换了个代工厂,质量一般,要不就是山寨的,原装的被JS调换了·

网友:
楼主弄得这个看起来很可疑,前几年5块钱一个的充电器就是这个样子滴。

网友(2013-04-04):
鉴定完毕,楼主的是假货!我拆过真的的

网友:
明显是山寨的,还有苹果耳机,去华强北转一圈你就不得不相信这个现实了

网友:
还真没拆过。不可逆的

网友:
看着挺好哈。

网友(2013-06-13):
一般这种充电器220V端口都没有滤波的,小于5W的一般都不用,EMC能过谁说不能过哦,手机充电器都这样的了体积小,比较热是正常现象,现在还有省掉光耦的方案,PSR原边反馈好像是,不过变压器绕制要求比较高一些
充电器这东西,上次在一个认证的公司那里,连里边的电解电容都是定制的呵呵,主要是量大

网友:
引用 网友H:
EMC EMI  肯定过不了

这年头没几台电子设备过的了得

网友:
是啊,做工很一般啊

网友:
拆开做个讲解呀,光拆不研究,没什么意思呀!

网友:
假货,鉴定完毕

网友:
这个是国航配的假的,我在美国买的这个体积是5v2a的 标注是10W AC Adap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