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Unicode转GB2312、GB2312转Unicode的数据表

楼主(2012-06-09):
正在学习FAT32文件系统,想实现长文件名,需要Unicode转GB2312、GB2312转Unicode的数据表,旧论坛有资料但目前没法下载,
大家手头有的话可否上传分享,网上有给个下载链接也好,
要那种可以直接计算偏移量的查表法(空间换速度),单纯的逐个查询的查表法就不要了

比如:
GB2312※※※Unicode
0xbed1※※※0x4e2b

知道0x4e2b将可以通过公式计算出在表中对应GB2312编码偏移量,通过这个偏移量就可以得到0xbed1

网友A:
GB2312和Unicode之间没有转换算法吧,不是偏移就可以解决的,好像只能查表

网友B:
是的,没有转换公式可以解决的

建议,系统中只使用一种编码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B2312和Unicode之间没有转换算法吧,不是偏移就可以解决的,好像只能查表

恩,表述错误,
是用查表法,不过是那种可以直接计算在表中偏移量的数据表,

比如:
GB2312※※※Unicode
0xbed1※※※0x4e2b

知道0x4e2b将可以通过公式计算出在表中对应GB2312编码偏移量,通过这个偏移量就可以得到0xbed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没有转换公式可以解决的

建议,系统中只使用一种编码集

FAT、FAT32文件系统:短文件名是GB2312编码、长文件名Unicode编码,规定无法改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表述错误,
是用查表法,不过是那种可以直接计算在表中偏移量的数据表,

这样的话在PC中编个程序就可以生成那两个转换表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