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水晶头的接口怎么做

楼主(2012-06-09):
之前买了一个原道N5Pro2,后来无线网卡被弄坏了,想着做一个转换头接着网络接口上网,在淘宝找到这种东西,现在想自己做一个,不知道谁可以给点思路或者用什么芯片来转换信号,谢谢各位了。图片如下:

网友A:
自己做?算了吧。USB网卡没几个钱的,你自己连板子打样费用都不够的,那可不是转接头啊。

网友B:
你就是买了USB网卡,也不一定能在你这个安卓系统的MP4上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算了吧。USB网卡没几个钱的,你自己连板子打样费用都不够的,那可不是转接头啊。 ...

好像是我想的简单了,着来不是简单的转换头~那还是买的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就是买了USB网卡,也不一定能在你这个安卓系统的MP4上使用。

怕驱动问题?原来配了一个无线网卡,是可以用的。

网友:
你要是不信可以买来试试。

网友(2012-07-15):
10块钱的样子  绝对不是一个转接头 是USB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