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icro2440网口自己制作的问题

楼主(2012-06-09):
最近按照友善的地板画了一个关于DM9000的网口电路,焊上东西以后可以检测到设备,但是接通不了。希望有经验的朋友不吝赐教啊。谢谢(第一个图不是很清楚)

楼主:
我还想问问是不是布线的时候挨得很近是不是影响数据的传送啊

楼主:
C:\Users\duan\Desktop\pcb.jpg在附上一张PCB图

楼主:
刚才弄错了,这下是真正的PCB

楼主:
看过的各位大神说个话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弄错了,这下是真正的PCB

micro2440的PCB是这样的布局吗?
DM9000对外围阻容要求越近越好,网络变压器也是。
DM9000-网络变压器-RJ45之间的信号线尽量直,尽量短,尽量不要走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cro2440的PCB是这样的布局吗?
DM9000对外围阻容要求越近越好,网络变压器也是。
DM9000-网络变压器 ...

micro2440上面不是。一般DM9000的外围电路的工作频率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micro2440上面不是。一般DM9000的外围电路的工作频率是多少?

要看dm9000的datasheet,我也忘了。
datasheet上都有要求的。

网友B:
网线是差分的,还要求要90欧阻抗控制,你这个layout有点神奇。
是否有Link信号?可测试下与支持auto-cross over的路由器是否能够连接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线是差分的,还要求要90欧阻抗控制,你这个layout有点神奇。
是否有Link信号?可测试下与支持auto-cross  ...

我画的核心板一个,通过排线连接。本来是想着拆换方便的,我朋友帮我用一个软件抓数据包。有数据接受但是数据是错的,但是地址信息是正确的。他抓的一般正确的数据包好像是八九十个字节,但是我这个只有60个字节。

网友:
换dm9000a,这个芯片我就没做好过,烦的我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画的核心板一个,通过排线连接。本来是想着拆换方便的,我朋友帮我用一个软件抓数据包。有数据接受但是 ...

那是因为地址错了抓包工具根本就抓不到。。。所以应该是走线问题导致数据经常出错。确定该问题的方法是从变压器引脚直接飞线连接一个网口,看下是不是能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画的核心板一个,通过排线连接。本来是想着拆换方便的,我朋友帮我用一个软件抓数据包。有数据接受但是 ...

不好意思,仔细看了下你的图,应该用了带隔变的RJ45。那你这个就比较麻烦了,我估计在PHY寄存器里能够读到一堆CRC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