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个电源中MOS管的应用

楼主(2012-06-09):
这个MOS管是NMOS,这样用对吗?

楼主:
运放的反向输入端是电压采样值和电流采样值,正向输入时DA的基准电压

楼主:
我把整个原理图传上去

网友:
好像不对吧,这个能工作吗?

网友:
使用正负电源?不然这样能工作?

网友A:
MOS管选错了!应该用pmos

网友:
图是错的!管子只能截止无法导通!

网友:
请看此贴。

请问图中这个电源功率管是怎么导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管选错了!应该用pmos

就算是P管,如果他的条件不对照样还是有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小弟明白了。

楼主:
这个OPA2277能工作在这么高电压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