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带协议的串口通信(已搞掂)

楼主(2012-06-09):
写了一个串口接收小程序带简单的协议(02,03, XX,XX  共4个字节 (其中02,03为所谓的协议头,XX代表00~FF的值)   )但存在问题。
如果上位机正确发送十六进制02 03 XX XX 的话完全没问题可以工作,但是如果上位机只发送1个十六进制02或只发送2个十六进制0203
则下次发送正确的十六进制02 03 XX XX 也会不正常工作,要发第二次正确的十六进制02 03 XX XX 才正常工作。

请问大家有无好的简单的方法处理呢?多谢!
/******************************************************************************************************/
uchar uartDataSize;  //串口已读取数据长度
uchar GLengthLoh[4]; //接收缓冲区共4个
bit UART_RI = 0;  //成接收标志位置
/******************************************************************************************************/
void UART_ISR(void)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服务函数
{
uchar temp;
if(RI)      //判断是否中断接收
{
  RI = 0;           // 清接收标志
  temp = SBUF;
  GLengthLoh[uartDataSize++ & 0x07] = temp; //与上7相当于不会大过7哈哈!
  if(uartDataSize >= 4)
  {
   uartDataSize = 0;
   if ((GLengthLoh[0] == 0x02) && (GLengthLoh[1] == 0x03))////检测命令头 0X02,0X03
   {
    UART_RI = 1;  //如果已接收到4个字节数据且协议头相同将完成接收标志位置1
   }
   else
   {
    UART_RI = 0;  //接收到数据标志位置1
   }
  }
  else if(GLengthLoh[0] != 0x02) //检测命令头 0X02,0X03
  {
   uartDataSize = 0;
  }
}
else if(TI)  //如果是发送标志位,清零
        TI = 0;
}
修改后:
/******************************************************************************************************/
uchar uartDataSize;         //串口已读取数据长度
uchar GLengthLoh[4];        //接收缓冲区共4个
bit UART_RI = 0;                //成接收标志位置
/******************************************************************************************************/
void UART_ISR(void)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服务函数
{
        if(RI)                                                //判断是否中断接收
        {
                RI = 0;                         // 清接收标志
                if((uartDataSize == 1) && (SBUF == 0xff))
                {
                        uartDataSize = 0;
                }
                if((uartDataSize == 2) && (SBUF == 0xff))
                {
                        uartDataSize = 0;
                }
                GLengthLoh[uartDataSize++ & 0x07] = SBUF;        //与上7相当于不会大过7哈哈!
                if(uartDataSize >= 4)
                {
                        uartDataSize = 0;
                        if ((GLengthLoh[0] == 0xff) && (GLengthLoh[1] == 0x55))//检测命令头 FF 55
                        {
                                UART_RI = 1;                //如果已接收到4个字节数据且协议头相同将完成接收标志位置1
                        }
                        else
                        {
                                UART_RI = 0;                //接收到数据标志位置1
                        }
                }
                else if(GLengthLoh[0] != 0xff) //检测命令头 FF 55
                {
                        uartDataSize = 0;
                }
        }
        else if(TI)                //如果是发送标志位,清零
        TI =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