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G100A-AA路由器Transmission下载的问题

楼主(2012-06-09):
关于RG100A-AA路由器Transmission下载的问题

我用的是DreamBox20111111版本
我使用Transmission下载的时候总是报这俩个错
error: unable to save resume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or:invalid argument(mnt/sda1/transmission/done/260_hikaru_08by arsenal-fan

这个问题本该在无线论坛问下,但是,不是没人回复,就是不能发帖

小弟想起这里人杰地灵,人文志士颇多

故来请教

拜谢的先

网友:
嘿嘿,无码滴涅~

网友:
看配置文件是不是写错了,mnt前面应该还有个/的。

网友A:
到www.openwrt .com.cn上找答案,或者恩山上去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www.openwrt .com.cn上找答案,或者恩山上去找。

这位仁兄,可否有恩山的邀请码啊

可否给小弟一个的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仁兄,可否有恩山的邀请码啊

可否给小弟一个的说?

不是QQ绑定就可以了吗?

这个看看http://www.openwrt.org.cn/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