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MK电调的中启动PWM值和Delay函数的问题

楼主(2012-06-10):
我把德国人的电调程序0.42编译后(优化等级选的是-02,选-00时编出来的程序太大,无法编译通过),发现Delay这个子程序没有起到延时的作用?加再多都没用,这个怎么回事呢?是不是和优化等级有关??
另外还有个问题,我用德国人程序中的PWM值10去启动电机,电机基本不动,只有加大到20以上才会动,这个问题有人遇到过没有?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A:
delay是每个电机启动间隔那个吧?如果是的话这个延时是每个电机启动前的测试间隔,只接一个电机的话是看不出来的。

无刷电机要到一定的转速才能检测到反电势,才能正常运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lay是每个电机启动间隔那个吧?如果是的话这个延时是每个电机启动前的测试间隔,只接一个电机的话是看不 ...

不是那个,是上电后让电机发出音调的那个Delay,我的电机就不发音,突然转一下就停了,我把网上直接编译好的hex文件烧进去,音调就正常了,电调工作也正常了,但是自己编译(优化选的-02等级)的就是有问题,选-00优化等级编译时又提示我文件超过M8的程序空间了编译不过,论坛里面其他人怎么搞定这个问题的??

网友:
那就是你的编译环境有问题了。

网友B:
兄台 您好MK的代码 方不方便 发我一份 谢谢 邮箱648124548@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台 您好MK的代码 方不方便 发我一份 谢谢 邮箱

这里:http://svn.mikrokopter.de/listin ... 3118d94460220fa558a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http://svn.mikrokopter.de/listing.php?repname=BL-Ctrl&path=%2Ftags%2FV0.42%2F&#A4bfcc0886576 ...

   怎么不让下载呀

网友(2015-12-28):
引用 楼主:
这里:http://svn.mikrokopter.de/listing.php?repname=BL-Ctrl&path=%2Ftags%2FV0.42%2F&#A4bfcc0886576 ...

哥们,你的问题后来解决了吗,请问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这个一样的问题,没有头绪啊

网友C:
我遇到过,我前段时间也是在MK源程序做的实验。根据电机不同和带载大小可以适当增大开环占空比,期间也可以在升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过,我前段时间也是在MK源程序做的实验。根据电机不同和带载大小可以适当增大开环占空比,期间也可以 ...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程序中如果加入自检函数,电调自检就不会通过,一直提示a管有问题。红灯闪4下,如果把检函数去掉,电调就运行正常了。现在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还

网友C:
我目前没有加MOSFET自检程序。不好意思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目前没有加MOSFET自检程序。不好意思呀!

目前我加入自检程序后,电机可以正常运行,但是不能发音,而且电机启动的时候总会抽搐一下。我自己参考BLHELI的汇编写了一个发音子程序,加进去后编译正常,但是单片机经常不能正常运行起来。重新上电N次偶尔会正常运行。非常奇怪的问题。感觉像是编译的逻辑出错了一样。烦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