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16的LCD控制器竟然可以接MCU屏?

楼主(2012-06-10):
我之前论坛里发帖求MCU屏接法,结果都说接总线。今天我下了一份2416的Datasheet(以前一直看2440 DS在设计),发现LCD控制器竟然支持RGB接口和i80接口!

这下爽了,先把板子做好,寄存器慢慢研究

8:11更新:
白高兴了,我用的核心板没有引出OE/LEND信号!

网友A:
一般还要看屏的接口的,那些做屏的模块的厂商会选择性的忽略一些驱动芯片的接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还要看屏的接口的,那些做屏的模块的厂商会选择性的忽略一些驱动芯片的接口的。。。 ...

是的,我的屏驱动芯片支持8080/6800/RGB,但是做屏的厂商把RGB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