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GPS

楼主(2012-06-10):
兄弟们能帮忙看看这个gps怎么才能知道,VCC/RX/TX输出呢,应该能接入四轴飞控板上面用的吧?谢谢了

楼主:
这个是APMgps的介入口的数据说明

网友:
找个示波器接上去看看。
要不就换个芯片,蓝牙的一般速度不是很快的,速度不高没什么用处的。

楼主:
哦!知道了,谢谢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