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PGA+ov7670图像采集

楼主(2012-06-10):
我在做FPGA+ov7670的图像采集,我想请教一下做过的大神,ov7670传感器的RESET和PWDN这两个引脚怎么在程序里写,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两个引脚,不知道该接哪?知道的告诉小弟一下,谢啦

网友:
assign        GPIO_1[10]        =        1'b1;//reset
assign        GPIO_1[11]        =        1'b0;//PWON

网友:
rst和pwdn其实可以给一个高的值, 可以软件复位的,

网友A:
我的就没有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就没有接呀。。。

那没有接能采集到图像吗?应该不能吧

网友:
PWDN直接接地,reset高电平

网友(2012-08-28):
看看板子带的东西,,,,,

网友(2012-11-01):
RESTE---复位端口(正常使用拉高)
PWDN----功耗选择模式(正常使用拉低)
如果你不需要在控制功耗和复位的话,直接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