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要求写个SCH的设计说明文档,怎么写?

楼主(2012-06-10):
做完SCH后公司要求写个记录文档,各位大侠以前有没有写过?一般写什么内容?
我初步考虑两种方式
1、按器件来分块写,电源模块、IO隔离模块、AD模块、通讯模块
2、按数据流写:什么信号经过什么器件处理后进/出控制器

大家提点建议吧~有哪位能共享一下自己用过的格式模板更好~

网友:
一般是按1吧

楼主:
呵呵,1方案有些简单的地方还真不知道怎么下手呢,比如一个MAX3232。。。这个有什么好写的吗?就两句话又怕上头说不认真。

网友:
复杂点的系统的话说明文档至少包括这两个东西:
1. 电源分配图
2. 系统框架图
复杂模块另加相关的设计说明或者算法说明.

话说这个应当是设计之前就有的文档吧?不是后面才补做.

网友:
系统框架,接口,类似这些吧

网友:
先画个系统框图,然后按照功能块分别介绍。
比如MAX3232,先介绍功能是什么,然后说明用MAX3232实现了该功能。
一般至少有两个框图,一个系统功能框图,一个电源系统的框图。

网友A:
正常应该是在原理图完成前就写的,相当于详细设计文档,由文档来指导原来图的设计,我们一般包含CPU模块,模拟电路模块(时钟、复位、电源)、交换模块(网路产品)、FPGA/CPLD模块、PCB设计模块等。
具体的可能根据自己的产品来划分,个人认为分模块写对电路设计来说会比较清晰吧,也比较容易写清楚那部分电路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下面是我们模拟设计的大纲,可以参考下:
1、指标分析
1.1 电源指标分析
  1.1.1 项目级电源需求指标分析
  1.1.2 器件级电源需求指标分析
  1.1.3 元器件电源需求
  1.1.4 整板器件电源需求汇总
1.2 时钟需求指标分析
1.3 复位需求指标分析

2、方案设计
2.1 总体框图设计
  2.1.1 电源树图
  2.1.2 时钟树图
  2.1.3 复位树图
2.2 配置说明
  2.2.1 电源方案配置说明
  2.2.2 时钟方案配置说明
  2.2.3 复位方案配置说明
3、勘误表分析
4、软件需求说明
5、设计难点及风险
6、创新点及专利分析
7、成本分析
8、生产工艺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应该是在原理图完成前就写的,相当于详细设计文档,由文档来指导原来图的设计,我们一般包含CPU模块, ...

楼上的资料很详细啊,谢谢指导~
设计方案确实是应该这么详细的规划,分析,但是小地方有小地方的情况,一言难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资料很详细啊,谢谢指导~
设计方案确实是应该这么详细的规划,分析,但是小地方有小地方的情况,一 ...

没错   要根据实际情况看   做适当的裁剪   满足当前要求即可!

网友:
要理解公司方面的意图。他们要的是,设计的工程师即便立刻辞职,其留存的硬件设计文件能够有人迅速接手,推进项目。
所以,除非你自己有特别设计的地方需要含混一点处理,别讲太详细之外,一般化的道理多堆砌一些,让人有诚恳乃至喋喋不休的感觉就可以了。
当然,我若是老板,会特别要求对重点部分原理进行说明的。呵呵,这就是劳资关系,斗智斗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