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GT定时器T0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2-06-10):
我有一个实验需要用到定时器T0的外部计数测频功能,同时用LGT的硬件SPI驱动LCD5110显示所测频率,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定时器T0的外部时钟输入端和驱动5110的SPI时钟输出端是一个端子,它们能和平共处、互不干扰吗?有情厂方代表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
也许只能分时复用了。
在外部频率源与pin脚之间接一个电阻,pin脚直接接5110 CLK, 5110接单独片选 防止干扰。

或者软SPI,这个更简单些。

网友:
并且UART可单独出来用,而不需要考虑UART和SPI间的切换。毕竟驱动LCD不要要特别大的数据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