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测频法的频率计

楼主(2012-06-10):
马老师:
               你好,  你在一个帖子里面回答到 “ 因为测量方法决定了最高的测量频率为255K(1ms的T/C0最大为255,100ms的累加最大也就是25500!)." 但我看来是1MS测255个脉冲,那么100MS只能是测试100*255 = 25500 、、25500/1000 = 25.5K   因为1K = 1000HZ  请帮忙回答为何是255K,

网友:
255/1ms=255*100/100ms=255k

楼主:
感谢你的回答,还是没有弄清楚,现在单位是MS 也是1K,对不对,那么是不是这样理解100MS = 100 *1000*255 = 25500 000(这个是100MS里面的脉冲数吧)  25500 000 /100=255 000 = 255K

网友:
小学生算数问题,大学生也转不过来。这就是应试教育的后果。

1ms为窗口宽度,用8位计数器考虑不能溢出,最多可以计数255个脉冲。
100ms是将100个1ms的值累加,最多也就是25500个(使用100ms,主要是兼顾到测频次数,即1秒钟可以测量10次)。
如果你在100ms中测到25500个脉冲,那么频率是多少?频率是1秒钟内测到的脉冲数,所以还需要把100ms的25500称上10。

你只要明白:100ms中脉冲是25500个,那么频率是多少?

如果测频次数为1次1秒,那么你简单的把1000个1ms的脉冲累加,最高也就是255000。也就是255k。

网友:
因为测量方法决定了最高的测量频率为255K

That depends on how the counting is handled. For example, you can create a software counter that you increment in the timer interrupt. Together with TCNTx, this can create a multi-byte counter that can count into billions without the use of prescalers.

网友:
计数的方法是不是有点慢?尤其是在测低频时,窗口时间要以低频信号为准。测周期就比较快了,只是对CPU要求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