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接收数据赋值给一个数组.

楼主(2012-06-10):
串口接收数据赋值给一个数组.
接收数据如34,345,546,67,3,456,567,234,2
如何赋值给一个数组啊.

unsigned char cda[32]={0};//这个是不是应该用int啊
cda[32]=SBUF;
可以这样写吗

网友:
unsigned char cda[32]={0};//这个是不是应该用int啊
cda[32]=SBUF;
///////////////////////////////////////////////////////////
用char是8位,int是16位。用那种方式就对应几位喽。

网友:
用指针比较爽,但是注意溢出,还有,数组类型得变成unsigned int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