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8051f120与18B20通信,一直输出是0

楼主(2012-06-10):
求助:c8051f120与18B20通信,一直输出是0,火大。
可能原因:
1、时序(用示波器看的,应该没有问题)
2、18B20是坏的(也测试过没坏)
3、用的是C8051F120的P3^7,配置成开漏
   (C8051F难道还有什么忘了配置?
    因为用P3^7可以初始化,用P4 P5 P6 P7不能完成初始化)

把关键代码贴出来:
void Init_DS18B20(void)
{

//shuchu
DQ = 1;
DQ = 0;
timer_delay(1500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 = 1;

//shuru
timer_delay(1250); //15~60us
while(DQ);
timer_delay(5000); //60~240us

//shuchu
  DQ = 1;
timer_delay(15000); //180~405us

}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j=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0;i<8;i++)
{
          DQ = 1;
          DQ = 0;
          Delay(40);//>1us
          //shuru
          //j=DQ;        //<15us
          if(DQ)
          dat|=(1<<i);
          else
          dat&=~(1<<i);
          timer_delay(2500);
          DQ = 1;
  }
  DQ = 1;
  return(dat);
}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0; i<8; i++)
{
  DQ = 1;
  DQ = 0;
  timer_delay(800);

  if(dat&(1<<i))
  DQ = 1;
  else
  DQ = 0;
  timer_delay(2500);
  DQ = 1;
}
DQ = 1;
}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b;
unsigned int t;
//float         T;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 Delay_ms(2);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a=ReadOneChar();//di
b=ReadOneChar();//gao

//a=0x12;b=0x23;
t=b;
t<<=8;
t=t|a;
//T=(float)t*0.0625;

return(t);
}

楼主:
使用外部晶振 PLL 4倍频        SYSCLK=100M